ARDUINO 控制之電子負載精簡板追加散熱風扇控制

楼主(2019-11-11):
收到阿乾 大 禮物..
馬上上手製作該禮物...
完成電路板後 灌程式時 ARDUINO 1.8.10 版本無法通過編譯 !!!
顯示"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 2, 1, 0, 4, 5, 6, 7, 3, POSITIVE);"
POSITIVE 錯誤碼 ... 頭大...
上網找問題 有人說 改用 ARDUINO 1.0.6...
馬上下戴測試 果然可以 通過編譯 .. 看來是版本問題 ..
請 阿乾大 查證是那裡問題... 千萬不要問我程式 我是程式白痴 ..
可以玩 阿乾大 電子負載 , 發現散熱風扇 沒有控制...
想說追加散熱風扇控制 ... 找書籍看方法...
ARDUINO 範例有 電壓讀值控制 剛好符合須要 COPY 下來..
加入 阿乾大 程式內 ...(測驗很久).......花二天 完成..
會程式人只要 5分鐘.. 不過完成感覺 真爽..
重點 : ACT 電流顯示值不正確請修改 R13 為 VR 30K 來修改..
重點 : 溫度控制點 30度 OFF 35度 ON 請自行修改..
重點 : 負戴電源端須要加入突破元件消火花現象
修正程式 請用 (ARDUINO 1.0.6 編譯).
追加硬體溫度控制電路圖
大家看圖比較快...

按鈕腳須要加工

散熱片加工

溫度控制追加

60V 電壓測驗

12V 1A電壓電流測驗及風扇尚未起動

風扇起動 畫面會出現 F

12V 1A電壓電流測驗完成 風扇起動中(溫度超過35度)

网友A:
大哥:
請教幾個問題
1. 下圖,追加的風扇線路中12V FAT,是否為12V的FAN ?
     電晶體元件編號是 ?

2. 下圖中並聯於直流源上的藍色元件,編號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請教幾個問題
1. 下圖,追加的風扇線路中12V FAT,是否為12V的FAN ?

1.是12V風扇
2.一般的N-mosFet
3.突破吸收器請自己配須要輸入電壓值

网友:
灌程式時 ARDUINO 1.8.10 版本無法通過編譯 !!!
顯示"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 2, 1, 0, 4, 5, 6, 7, 3, POSITIVE);"
POSITIVE 錯誤碼 ..

小弟試過(下列連結)
I2C板上晶片PCF8574T
找對應的程式庫 (程式語法可對應吻合)
即可完成編譯
NewLiquidCrystal_1.5.1.zip            6.2 MB                            Francisco Malpartida                          53517                              2019-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