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聲寶 LM-32SA08D 畫面不正常狀況詢問

楼主(2019-11-11):
狀況說明:
        開機正常,畫面顯示一開始無異狀,但畫面會慢慢變成油畫,然後又突然恢復原貌,有時畫面顏色會異常,這樣的情況反反覆覆
摸一下T-CON 有一顆編號IC1 的驅動IC 會發燙,想說塗點散熱膏加上散熱片,但情況似乎無效,

請問這樣的情況是否肯定為T-CON 晶體IC 故障所致,正常來說T-CON 的這塊板子上的IC 應該不會發燙才對,是否我的解讀是正確的呢?

一開始畫面正常情況

畫面開始油畫

畫面自動恢復正常

疑似故障點,紅色處IC會發燙

网友A:
您的散熱膏已經把接腳都給短路了.就算IC本來不發燙現在也都發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散熱膏已經把接腳都給短路了.就算IC本來不發燙現在也都發燙了.

這張照片  並非我是整各塗成這樣,因為要拍照的關係,所以將散熱膏擦掉 想說這樣說明比較清楚一點,

楼主:
確認晶體IC 故障,更換後畫面已經正常,成功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大陸面板的零件感覺都比較不熟悉,相同的問題在奇美友達就比較好解決,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