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洗衣機 TECO W1223UN 拆解記錄

楼主(2019-11-11):
東元洗衣機 TECO W1223UN 拆解記錄

洗衣機使用多年,容易產生污垢。洗衣時水中飄浮海藻似的塊狀物,十分討厭且洗不乾淨。

請專人清洗,多需數千元不等。想自己清洗,擔心拆壞,且網路教學的各機型不同,未必能找到同款洗衣機的拆法。

這台 TECO W1223UN 洗衣機,我在網路找不到夠清楚的拆解教學。自己摸索半年,總算自行拆解完成。把心得貼到網路跟大家分享。

先說結論。圖一是使用的工具。除了拔內桶的拔輪器(逼猴),內桶固定的38mm六角螺帽,是多數人無法成功拆解的大魔王。我試過數種工具,最後是使用這個旋轉扭槌才成功的。

圖二驗明正身。這種洗衣機看來複雜,其實主要由按鈕面板後的主機板在控制行程。機器結構並不複雜,塑膠結構以卡筍聯結。找到聯結處才能拆解。但拆斷卡筍就很慘,千萬小心。

圖三是面板卡筍拆解洞。面向洗衣機的左手側。以一字起子插入小心挑起。可看到如圖四,慢慢翻開。

背後面板如圖五。有四條排線,防呆設計,不同顏色形狀,拆解組合不會弄錯。小心拔掉,就可分離面板。

拆除面板後,如圖六。開始要拆除上面蓋板。洞內左右兩側,有兩顆十字長螺絲。轉開取起。

圖七、圖八,是洗衣機背後的螺絲。轉開取起。蓋板就可移動翻開,如圖九。

注意,蓋板背後還有管線跟洗衣機相連,小心翻開後,固定住。我是靠在牆上。如圖十。

洗衣機內桶,和桶外四支平衡棒固定的外桶,有一圈內桶上蓋。四支螺絲固定。轉開即可除去。如圖十一。

再來要拆解洗衣轉盤。如圖十二,轉盤固定的螺絲,藏在中心處的小圓蓋下。這也是以卡筍固定的。

仔細觀察,可找到如圖十三的卡筍孔。一樣以一字起子小心挑起,如圖十四,就可打開。蓋內可見兩支固定螺絲,轉下就可取起洗衣轉盤。看到如圖十五的底部。

大部分自己拆解洗衣機的使用者,都會在這裡卡關。中間這個38mm大螺帽,被污垢鈣化牢牢咬死。一定要使用專用工具才能取下。

取下的手順,和其他螺絲、水龍頭的使用手順相同。順時針是轉緊,逆時針是轉鬆。

轉開這個螺帽,網路流傳數種方式。如圖十六,我先去買了38mm套筒和十字桿。螺蝐卡得很死,就算噴了WD40,徒手根本轉不開。十字桿不吃力,也沒法以鐵槌敲開。網路有人建議可以噴火烤螺帽,利用熱漲冷縮方式來鬆動。擔心傷到塑膠機體,我沒這麼作。

我在網路找尋各種拆解法,對我而言多數行不通。最後在中國淘寶買到如圖十七的拆解專用工具。底座套入38mm螺帽,旋轉鎚子來敲擊。漸漸就能鬆動螺帽,不費力把螺帽取下。大力推薦!

取下螺帽後,如圖十八,以拔桶器(逼猴)來抬起內桶。以十字桿來扭轉較費力,以旋轉鎚子接另一個小螺帽套件(工具組另附)來敲擊,同樣逆時針旋轉慢慢敲,就把內桶順利取下了。

取下內桶後,圖十九是外桶污垢模樣。不取內桶,怎麼泡洗衣機去污粉,都洗不下來。

圖二十,我把內桶搬到浴室。內桶上接塑膠固定圈,下接底盤。一一拆解螺絲。本想偷懶拿電鑽來拆,怕把陳年螺絲的螺紋打壞卡死。所以我還是選擇手動慢慢拆下。

上下零件,都被污垢卡緊。我伸腳進內桶去踩,才把底盤踩下。如圖二一。可看到接鏠固定處,污垢驚人。

圖二二,放大來看,黏性土黃污垢,非常嚇人。

圖二三,把底盤翻過來,同樣污穢可怕。金屬三角盤和塑膠圓盤的接合螺絲,鏽得讓我不敢拆解。

圖二四,取下上部固定圈。開始刷洗。原本我利用高壓沖洗機,噴得滿浴室都是污垢。認命以手刷洗才是上策。依網路密技,買浴廁用無煙鹽酸來噴,可乳化鈣質和污垢,噴完等待十來分鐘,雙手戴塑膠手套來刷,很容易就可刷掉。

圖二五,是底盤放大圖。污垢容易刷掉,鈣化物不易清理。中間也是卡滿鈣化。所以拆解洗衣機這麼費力,沒有專用工具是行不通的。

清洗完,依拆解過程再組回。就不必再多言或圖示了。

拆解、清洗、組回,過程約花了我五小時左右。耗掉一個週日上午到下午,費工費事。

除非像我打算常常拆洗,買專用工具來備用;如果生活經濟狀況過得去,花幾千元請專人處理,我覺得很值得啊。

网友A:
很謝謝你提供一篇維修文。
不過我更要謝謝你雖然是新會員,但是會依版規貼圖方式發帖,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100分,寫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謝謝你提供一篇維修文。
不過我更要謝謝你雖然是新會員,但是會依版規貼圖方式發帖,謝謝你的配合。 ...

感謝管理員的肯定。

我很珍惜這個論壇。為了拆解這洗衣機找到這裡。
雖然沒找到這機型的詳細拆解
 (拆除面板少有人教,拆除各部件卡筍接點位置沒圖解,
 中間轉盤圓蓋怎麼拆,38MM螺帽怎麼轉下該順時針還逆時針……)
但得到許多相關討論,頗有幫助。

優質論壇,維持不易啊。您辛苦了。

楼主:
感謝您的肯定喔。

网友B:
感謝用心分享~~ 我家的也是這台唷   改日我也自己來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用心分享~~ 我家的也是這台唷   改日我也自己來洗~~

依我這些圖解步驟,一定可以順利成功唷。

專用拆解工具,從淘寶訂,賣家送到廣州轉運站通常三天內,
若隨時注意、及時付集運費用,
寄到家中應該兩週時間就收到了。

以高壓電鑽來轉開 38mm 螺帽,是專業清洗業者常用的方式。
一般使用者如我,硬搞打壞螺帽,得不償失。(不是專業,購買零件不易)

家用浴廁鹽酸,拿來處理洗衣機污垢,
買了便宜,用了方便且安心。
洗衣機塑膠零件不會被腐蝕,至少我的經驗如此。
噴完再洗,輕鬆愉快喔。

网友C:
恭喜完工,樓主您的手路如行雲流水,初看還以為您靠此吃穿

請問您特工多少大洋買的,小弟也有想要自己來玩玩看,38mm大螺帽目前想試試用火焰板手打下來,不夠力的話還是要向特工屈服

网友D:
階級過低自製獎勵

网友E:
這種大概多久需要洗一回?

网友F:
感覺缺了甚麼?都脫光光了,沒看到化妝水水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工,樓主您的手路如行雲流水,初看還以為您靠此吃穿

請問您特工多少大洋買的,小弟也有想要自己來玩 ...

這是我剛剛在 google  以關鍵字「淘寶 洗衣機 38mm 拆除工具」找到的圖。

我想,售價不一,但類似的敲槌都可用吧。
記得加上集運費用,沒超過二千元台幣。值得入手喔。

网友G:
這讓我想起5個月前拆我家的SAMPO洗衣機,也是卡關在38mm螺絲(SAMPO是要順時針才能轉下),泡檸檬酸24小時候(期間都有去搖動螺絲一下),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下!拆解後,內桶螺絲生鏽損壞,再去買相近的螺絲鎖上,前後大約4天無法洗衣服,被老婆罵了4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階級過低自製獎勵

感謝給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覺缺了甚麼?都脫光光了,沒看到化妝水水漾

這種「洗完亮晶晶,心情真好」的照片,
說實在就是自爽而已。浪費大家的眼睛不是麼。 :)

對「好好喔我也想自己拆來洗,但不知道怎麼作」的人,
直接給教學指引,才是最有幫助的啊。
光是一開始「拆面板」->「拆排線」->「拆上層固定圈」->……,
對「非專業科系、平常也不太自己修家電」的一般人而言,
層層關卡,到處卡關的機會是很大的吶。

身為卡關過來人,現在打通關了,
有心貼文,就要講重點給祕技,
不然直接貼洗好亮晶晶的奇蹟美照,
加句「請勿自行拆機,找專業清洗人員代勞以免自誤」就完了。--
在這個專業網站,誰想看這種東西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大概多久需要洗一回?

以「清洗時間」言,
我想,依拆解的熟練度,會有不同吧。
我是第一次完全拆解清洗,花了約五小時。
如果會拆了,熟門熟路,
拆開來應該不必半小時。
噴低濃度鹽酸刷洗,清洗應該一小時可完成。
再組回,應該是兩小時內可以作好吧。

以「清洗頻率」而言(洗衣機多久會髒到需要洗),
每個家庭使用洗衣機的過程、洗的東西、洗的次數,各有不同。
我朋友的家庭,自己務農,常清洗帶泥水的髒衣,
他是三個月就請專人來拆洗一次。

我這台洗衣機,上次請專人來洗,約是二年前。
我使用洗衣機的頻率,每週約兩次,就清洗兩個成人的一般換洗衣物。
洗衣精使用橘子工坊的液態洗劑,加上偶爾使用氧系的漂白水。

提供給您參考喔。

网友H:
通常這一類的家用品,自己DIY維修坦白說難度不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但是!

像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非專業的話1.沒有特工!2.沒有材料,

如果拆開不能馬上修好組裝起來,可能晚一點就會被念了~~怎麼這麼久~~。

除非家裡有第二台備用!不然通常要花錢請專業人員來處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我剛剛在 google  以關鍵字「淘寶 洗衣機 38mm 拆除工具」找到的圖。

我想,售價不一,但類似的 ...

多謝告知,以價格來說,小弟偏向買火焰板手,1枝約1000,也可以修車用
火焰板手也有人認為不耐用,不過依小弟經驗,修2次車就回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常這一類的家用品,自己DIY維修坦白說難度不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但是!

同意您的觀點啊。

我之前幾次拆了卡關,邊拆邊查網路、看 youtube,
也是被我妻抱怨「花錢請人家洗就好了」「拆壞了怎麼辦又要花錢買新的」……

所以拆不動就組回,等下次休假再拆來研究。
卡關歸卡關,關關難過關關過啊。
舊洗衣機,真的拆壞要買新的,也是值了。 :)

人生就是不斷挑戰未知,不斷冒險突破的過程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謝告知,以價格來說,小弟偏向買火焰板手,1枝約1000,也可以修車用
火焰板手也有人認為不耐用,不過依 ...

的確是。如果常修車、喜歡拆拆弄弄,
火焰扳手會適當控制力道,
接上機車電瓶來驅動,的確是部分先進分享過的作法。

我並非相關理工科系出身,平常也沒拆裝機車。
試過使用家裡電鑽,接 38mm 套筒來打螺帽,
扭力太小,打到機身冒煙、雙手酸痛,螺帽就是不動。
才會選用這種專拆工具。

網路也有人,直接拿瓦斯槍或電鋸,把 38mm 螺帽直接鋸開,
洗完之後,再到五金行買新的螺帽鎖上。

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能達到目的,適合自己,
就是可用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讓我想起5個月前拆我家的SAMPO洗衣機,也是卡關在38mm螺絲(SAMPO是要順時針才能轉下),泡檸檬酸24小時候(期 ...

:)

辛苦您了。但終於拆下洗衣機內筒,順利清洗完成,
那種爽度,會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且,走過一次打通關,
工具有了,方法步驟都熟,下次要拆就輕鬆多了。

家電能自己維護處理,
比起臨時故障、苦等維修人員且被收不便宜的維修費,
(甚至還不知道是不是能修、「全組換掉」是不是有必要,
不能修還是得付「到府檢測費」500元不等)
如果可以自學處理,怎麼想都還是覺得值得啊。

只是洗個洗衣機而已,一定學得會的。沒道理學不會。
我是這麼想的。 :)

网友I:
真的好強的技術底 & 友善的態度!爲您鼓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好強的技術底 & 友善的態度!爲您鼓掌!

感謝您的稱贊。六個月斷斷續續摸索的心得而已。

「找不到別人有足夠的詳細解說,就我來作吧」。
只是如此。 :)

网友E:
這洗一次千把塊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這種大概多久需要洗一回?

洗衣機清洗多久洗一次 這沒個定義準則
跟洗劑(洗衣粉 洗衣膏)有關
最主要還是衣服浸泡差別最大 最容易積汙納垢
能用臉盆測試 將衣服用臉盆浸泡最少一小時後 拿起衣服臉盆底部會推積污垢 直接將水倒掉污垢還在 一定要用手去在清潔 才能乾淨
同理如果在洗衣機用浸泡功能或在洗衣機內浸泡 洗衣機分內外兩桶 內桶洗衣 外桶儲水 所以污垢都會推積在外桶 日積月累越積越多
所以衣服如果要浸泡後在洗的話(以前都說衣服沒浸泡過洗不乾淨)一定要在其他容器浸泡後再放入洗衣機直接清洗
每家洗衣機製造商 都要客戶浸泡 那用意自己想

如果衣服要洗的乾淨 又要好聞
配方 : 洗衣粉或洗衣膏 + 肥皂水(用一桶子將肥皂丟入 變成肥皂水  洗衣服的或洗澡的香皂都可 香皂洗完會有清香味)

如果我來貼清洗洗衣機或冷氣機保養 不知會不會列精華? (快酸...........不然等下中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洗一次千把塊咧

通常行情在 1500 - 3000 元台幣不等。
甚至,還有標榜某些洗衣機品牌不洗,
包括我這台東元 W1223UN 「因底盤無法拆卸,無法提供服務」。

這還能不自立自強嗎。
誰說無法拆,哥不是就拆給你看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洗衣機清洗多久洗一次 這沒個定義準則
跟洗劑(洗衣粉 洗衣膏)有關
最主要還是衣服浸泡差別最大 最容易積 ...

感謝分享心得喔。

我這新手文,讓您見笑了。

楼主:
謝頂!

大家都勇敢來拆解自己洗衣機,好好清洗一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厲害喔  !   感謝分享

謝謝您的肯定喔。

网友L:
旋轉槌  要花不少錢吧     拿氣動板手 裝38M/M的套筒下去打比較快

网友L:
摩托車的 後輪 也差不多 36-42-46的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行情在 1500 - 3000 元台幣不等。
甚至,還有標榜某些洗衣機品牌不洗,
包括我這台東元 W1223UN 「因 ...

這個投資值得{n_046:}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洗衣機清洗多久洗一次 這沒個定義準則
跟洗劑(洗衣粉 洗衣膏)有關
最主要還是衣服浸泡差別最大 最容易積 ...

洗衣粉沈澱也會結塊,高雄水質不好更慘

网友M:
感謝您費了許多功夫作出的精采詳實解說,也讓讀者了解到了很多新奇的工具,在解決其他問題時,或許可以參考。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通常行情在 1500 - 3000 元台幣不等。
甚至,還有標榜某些洗衣機品牌不洗,
包括我這台東元 W1223UN 「因 ...

上面所貼之網路文章  要多方求證
那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只是要知道方法與特殊工具吧?
有的人好拆的要賺 不好拆的就說無法拆 所以網路看看就好

不然遇到下沉式的 都不能拆了
你那敲槌特工 遇到下沉式的也無法拆

拆洗衣機那螺絲 我就有三種工具 每種都不一樣 我還沒遇過無法拆的 如包含進口的那超過6種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旋轉槌  要花不少錢吧     拿氣動板手 裝38M/M的套筒下去打比較快

您的方法,的確是專業清洗者會使用的方法之一。
我看過氣動扳手的馬達,插電驅動,
如機車馬達那麼大。扭力夠大。
加上套筒對、應該一打就打出來了。

我這種業餘玩票的,買個堪用省力工具,
能搞得起來且自己會用就好。
清洗洗衣機,說實在耗時費工,
投資太多錢並不值得。還不如每年花錢請人洗,
時間金錢省下來作更有意思的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摩托車的 後輪 也差不多 36-42-46的規格

所以常修機車或愛改車的玩家,
買個火焰扳手是值得的。
不止修車,類似家電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衣粉沈澱也會結塊,高雄水質不好更慘

我相信不止水質,洗衣粉越來越「複雜」,
加了不少化學香料和未必有用的添加物,
都是讓現代洗衣機較會生「海苔」的部分原因。

比如,這幾年「小蘇打」「橘精」洗衣劑很火。
但弱鹹的小蘇打粉末,其實很不好溶解,
會產生黏液。
橘精,我相信只是香料罷了。
就算真的使水質變成弱酸,
洗出的小污垢正好成為沈澱物的晶核。
反不如傳統的肥皂絲,清潔力強且相對容易清淨少殘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謝您費了許多功夫作出的精采詳實解說,也讓讀者了解到了很多新奇的工具,在解決其他問題時,或許可以參考 ...

感謝您的回應啊。

的確只是個人成功經驗分享,
拋磚引玉,提供參考而已。

====
順道一提:

這篇我整理照片、排序、
加工作說明且減少照片畫素以符合網站限制 (所以部分破圖),
再貼上本站,花了一天時間。
不期待也並非要討贊,沒貼「洗好亮晶晶」照片來自炫自滿。
站上高手若能同樣貼出更優質、更方便省錢的拆解方法,
對大家都有好處啊。
若覺得我這業餘者的作法需要修正,
懇請指正就好。情緒性的話,對你我和網站都沒什麼幫助,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面所貼之網路文章  要多方求證
那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只是要知道方法與特 ...

您專業,見多識廣,工具肯定又多又好啊。
如果您有空的時候,
願意不藏私來作教學,相信我們都會受益良多。 :)

話說回來,我在網路找方法,
專業清洗的人士,都只會貼出清洗前的髒污/清洗好的亮晶晶。
詳細解說怎麼拆解,教大家都會拆了,
還作什麼生意呢。

只有我這種業餘者,會自以為得意,
只會拆自家洗衣機,就興沖沖貼文分享吧。

但,如果不是有其他已貼文分享的「自以為得意」者,
我必然無法自己拆解自己洗衣機的。
還是希望有更多人不怕被笑,貼出自己的 DIY 經驗,
讓我們可以偷學啊。

楼主:
只要會拆、常拆,就值得。

所以我當初決定花錢買工具,
就是打算「無論如何都要拆解成功」。
成功了就是「投資」,
不成功,或作到一前沒成功就輕易放棄,就變成「浪費」了。

人生都是如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專業,見多識廣,工具肯定又多又好啊。
如果您有空的時候,
願意不藏私來作教學,相信我們都會受益良多 ...

論壇內高手雲集
只要有問題時發問 會有很多前輩回覆的
廠牌型號問題點 主要是發問技巧 要針對問題點 來龍去脈要說清楚

每人都事有專攻 無法多等才 每樣都會 所以有問題時 要多提問  痞酷網是不可多得的論壇

每人大都會分享成果

話又說回來 如同一人 都發同樣的文章(每次都發換燈條 清洗 保養 那也不行吧?)

网友:
一顆大螺姆固定的機型
年份很久的...
我也不拆...
就算大螺姆拆下來了
用三爪拆內桶..
有的會因為鋁制底盤中心卡死
用力拆會造成鋁制底盤裂開
個人經驗已經拆裂四台了

网友:
用 乙炔 或者 噴燈 先把螺母烤一烤 讓它熱脹冷縮 自然生鏽的鏽蝕會分開 就很好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相信不止水質,洗衣粉越來越「複雜」,
加了不少化學香料和未必有用的添加物,
都是讓現代洗衣機較會生 ...

對阿~~~複雜的洗衣粉花樣很多啊.....

洗得乾淨就好...

网友:
感謝分享,拆開洗衣機來清潔是必須的,裡面都是陳年污垢、頭髮、結塊的洗衣粉或是棉絮,也是洗衣服後衣服有酸味或是有海苔的元兇,如果可以會建議您借電動鈑手或是電動起子來拆,可以減輕一些拆不開的狀況,謝謝。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真的很清楚

我也拆洗過
買了電動扳手(插電驅動)、套筒、逼猴等工具
覺得這是值得投資的DIY

网友:
拆解紀錄非常詳盡
讓我也躍躍欲試的想拆我家的老洗衣機來洗了
謝謝樓主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