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烙鐵瓦數的意義?

楼主(2019-11-12):
請問各位先進, 烙鐵瓦數是指烙鐵柄這邊還是指烙鐵頭這邊?
我的直覺, 烙鐵瓦數應該是指烙鐵柄這邊, 烙鐵頭只不過是被傳導熱量而已.
可是我到電子材料店一看, 烙鐵頭有30W, 40W, 50W,60W, 這下可把我搞亂, 問題又回到烙鐵瓦數是指烙鐵柄這邊還是烙鐵頭這邊? 尚祈各位先進釋疑,謝謝.

另外, 到電子材料店, 有看到烙鐵頭有單賣的, 好像沒有看到烙鐵柄單賣的, 同樣是不了解.
另外, 我沒有60瓦烙鐵,但想要有60瓦烙鐵, 而我現在的烙鐵是30瓦的, 如果我把烙鐵頭拆掉, 裝一個60瓦的烙鐵頭, 這樣可不可以?

网友A:
烙鐵頭會標瓦數是因為不同規格烙鐵的烙鐵頭規格不同(買錯了不能用),烙鐵頭不會發熱,烙鐵瓦數當然是指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頭會標瓦數是因為不同規格烙鐵的烙鐵頭規格不同(買錯了不能用),烙鐵頭不會發熱,烙鐵瓦數當然是指烙鐵 ...

uphome兄說:烙鐵瓦然數當是指烙鐵. 我還是看不懂, 在我心裡: 烙鐵= 烙鐵頭+ 烙鐵柄
再問一次, 烙鐵瓦數是指烙鐵頭這邊還是烙鐵柄這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uphome兄說:烙鐵瓦然數當是指烙鐵. 我還是看不懂, 在我心裡: 烙鐵= 烙鐵頭+ 烙鐵柄
再問一次, 烙鐵瓦數是 ...

不用想得太複雜,烙鐵瓦數就是電熱芯消耗功率,烙鐵頭標示瓦數說是給哪種瓦數烙鐵使用的,而且烙鐵頭還有機械尺寸的問題,並不是任何廠牌任何型號都通用。

至於為何沒單賣烙鐵柄?因為烙鐵本體價格佔了大部分,少了烙鐵頭並不會便宜多少,就當作買烙鐵柄送烙鐵頭吧,就如同為何沒有賣不付輪胎的新車一樣。

网友:
你都猜錯了!發文前要先做功課,到電子材料行也可當面詢問比較清楚,因為有現貨更容易了解。瓦數指的就是你鎖烙鐵頭的發熱芯,瓦數大發熱芯也大,當然烙鐵頭也大,30w裝不下60w的頭,換頭也不會變成60w。

网友B:
如同#4 ysc大所說,瓦數是發熱芯的消耗功率

如果瓦數是單指烙鐵頭的話,那您看到Goot TQ-95這烙鐵應該會很疑惑
因為他是採按壓時輸出高功率的方式在運作,可是烙鐵頭是同一隻

附上找到的某家網頁賣的TQ-95,拉到最下面有各部位零件圖,或許能解答疑惑
https://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1355.htm

如果熱愛此款烙鐵,學姊的露天商場也是有販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9665891951

至於烙鐵瓦數到底選哪個好,看個人用途
功率高的回溫速度會比較快,焊接板子上有大面積鋪銅的,20W/40W這各會讓您想哭

我很早以前跑去電子材料行,問了櫃檯的老闆娘(?)一個問題
到底你們架上賣的40W的跟60W的差別在哪邊?
結果老闆娘很傻眼 (怎麼會有外行人問我這問題)
我也很傻眼 (怎麼櫃檯的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

网友:
>>另外, 我沒有60瓦烙鐵,但想要有60瓦烙鐵, 而我現在的烙鐵是30瓦的, 如果我把烙鐵頭拆掉, 裝一個60瓦的烙鐵頭, 這樣可不可以?

功率及尺吋大小問題,都有其他酷友說了...

簡單回想一下,不管你是煮開水或者煮火鍋...
1. 鍋子固定,水量固定, 火大小不同
   鍋子的水量固定時, 小火要煮比較久,才會滾
2. 火固定, 水量不同(鍋子同一個)
  火固定(30W), 水量(烙鐵頭)不同
  水多就要煮比較久(升溫慢)才會滾...
  你30W烙鐵,接大的烙鐵頭(給60W用的),加熱升溫就會慢一點...
  註:失溫(接觸元件或電路板)大於加溫時,你就會無法熔錫,元件無法解焊下來...

网友:
樓主您問的應該是最便宜的木柄電烙鐵,不同瓦數的烙鐵頭因為直徑不一樣,是沒辦法互換的

至於樓上前輩說的陶瓷蕊烙鐵,那個更特規,同瓦數不同廠牌的都不一定能互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同#4 ysc大所說,瓦數是發熱芯的消耗功率

如果瓦數是單指烙鐵頭的話,那您看到Goot TQ-95這烙鐵應該會很疑 ...

還好老闆娘没跟你說~

上面不就有寫了~

1個40W 1個 60W

怎麼中文看不懂 ?

我去市場買鳳梨問老闆說這棵鳳梨多少錢?
老闆說上面不就有寫一斤 39元 ~
是的 ~ 但對我來說一斤到底多重沒什麼概念~
總不會要你秤了才跟你說太貴不買~
感覺我好像來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phome兄說:烙鐵瓦然數當是指烙鐵. 我還是看不懂, 在我心裡: 烙鐵= 烙鐵頭+ 烙鐵柄
再問一次, 烙鐵瓦數是 ...

直接看圖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那是一ˋ種名稱,也是一種簡易說法,不要鑽牛角尖啊。

一般用的烙鐵頭是一塊導熱、緩衝儲熱的金屬棒塊,所謂「30W 的烙鐵頭」,不是指烙鐵頭那塊金屬的電功率為 30W,它真正的意思是指「配合一般 30W 烙鐵使用的烙鐵頭」「尺寸適合 30W 烙鐵的烙鐵頭」

就基本型的烙鐵而言,瓦數高的烙鐵,尺寸也越大,用瓦數這樣的標示方便一般人購買更換烙鐵頭。因為一般人未必有精確測量烙鐵頭尺寸的工具。如果你要求精密,可以拿卡尺(游標尺)量好原有的尺寸,再帶卡尺量一下店裡的作確認。

有時候,不同年代或不同廠商的烙鐵尺寸會有微小差異,我的感覺是古代的尺寸好像略大一些,如有您有這種疑慮,不妨帶著舊頭去比對,這是選購替換品的一種簡單常用的方式。

网友:
勿把問題想得太復雜.
一個 60 瓦的燈泡, 是不是比 30 瓦的光亮 ?
同樣 60 瓦的烙鐵, 也是比 30 瓦的熱量熱.

買烙鐵當然要隨烙鐵頭一起買, 那是一套, 並不是每家生產商所產的烙鐵頭一模一樣.

60瓦的烙鐵頭直徑較為大, 若果把 30 瓦的烙鐵頭裝在一個 60 瓦的烙鐵裏, 圓洞約會露出四分一空縫隙.

网友:
瓦特數代表能夠產生的熱量

越高瓦特可以焊接更大的工作件    如:粗銅線  銅片  PCB大面積鋪銅面

小瓦特適合銲接電阻腳 電容腳 IC腳之類的

网友D:
我的直覺, 烙鐵瓦數應該是指烙鐵柄這邊, 烙鐵頭只不過是被傳導熱量而已.

可是我到電子材料店一看, 烙鐵頭有30W, 40W, 50W,60W, 這下可把我搞亂, 問題又回到烙鐵瓦數是指烙鐵柄這邊還是烙鐵頭這邊? 尚祈各位先進釋疑,謝謝.

那個跟發熱器功率做配對的
主要是直徑不同

另外, 到電子材料店, 有看到烙鐵頭有單賣的, 好像沒有看到烙鐵柄單賣的, 同樣是不了解.

有單賣發熱芯的

另外, 我沒有60瓦烙鐵,但想要有60瓦烙鐵, 而我現在的烙鐵是30瓦的, 如果我把烙鐵頭拆掉, 裝一個60瓦的烙鐵頭, 這樣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30W產生的熱太小了不夠用  用60W的烙鐵頭溫度反而會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覺, 烙鐵瓦數應該是指烙鐵柄這邊, 烙鐵頭只不過是被傳導熱量而已.

你自己已經把答案說明白了!

楼主:
感謝upchome,ysc, cobra200309, conbawa,jason680,changold2, jeanshyen,lazy104,tonysun,開始執行,專炸元件兄及sandy姐的教導.
我因為不懂, 問一個小小問題, 竟然有這麼多好心的人幫忙回答, 真的很謝謝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還好老闆娘没跟你說~

上面不就有寫了~

海綿寶寶表示: 40W  60W  還真的都沒有中文ㄟ

网友:
瓦數 就越大 加熱的速度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綿寶寶表示: 40W  60W  還真的都沒有中文ㄟ

老闆直接改~

40瓦 60瓦 ~

這下應該看的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