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線鋸機 刀片夾頭 損壞

楼主(2019-11-12):
朋友 接手一台線鋸機  但是固定刀片的夾頭 早就故障 屍體也不知道在哪裡?

有大大知道 這台線鋸機的原本固定夾頭的方式嗎?

丟丟銅的夾頭

丟丟銅的夾頭

网友:
老闆說,不要整篇都用大號字體,我先改成一般了。

网友:
老大說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另外共同版規第三點要求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有廠牌型號這些資料或整機完整照片會比較容易尋找相關資訊...

网友:
當年腦充血買的ㄈ非牌線鋸鎖太緊整個崩了!拿去3D店列印想搞一個說要有設計圖

https://shop155812586.taobao.com ... umber_id=2808639557

TB這間找看看?

网友:
終於把多年殘廢的丟丟銅給重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