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關於農藥的問題......

楼主(2019-11-12):
請問一下大家,種植物的土壤有很小很小的白色一點一點的小蟲......

這要怎麼除???

另外,常用的農藥有什麼,還有什麼比較安全???
(一般廣泛常用的農藥是什麼??還有,對蚯蚓有害嗎???)

謝謝回答.....

网友:
請參考之前在下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289-1-1.html
但是這東西對環境不太好,好像美國禁用了...
要完全無害的話,試試辣椒水, 宜蘭有個辣椒觀光工廠聽說有賣超級無敵辣的辣椒醬...

网友:
先區別是蟲還是菌害,最簡單的有機農藥,葵花露(查關鍵字)+辣椒水或小蘇打

网友:
先試試 生石灰 看看
還可以改良土質硬化酸化問題

网友:
苦茶油渣也很讚,毒性夠強,缺點也很大 XD

网友A:
是不是台語俗稱的  姑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台語俗稱的  姑神?

不是這個.....這個是在葉子上....我說的是在土壤的縫隙裡跑...

白白的一點.很小點....可能只有 0.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這個.....這個是在葉子上....我說的是在土壤的縫隙裡跑...

白白的一點.很小點....可能只有 0.1mm ...

挖一點,拿到農藥行請教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試試在土上撒一些硅藻土的粉~聽說因為粉很利,會讓小蟲受傷~

网友:
沒圖片只能猜....
隨手可以利用的材料...
稀釋的洗碗精,"葵無露"就是洗碗精加沙拉油(葵花油佳)...
肥皂水或是洗衣粉(忘了是哪家的液體肥皂好用=>農皂)泡水...
精油類,如樟腦油(可以乳化=洗碗精,再用水稀釋)...
泡茶後的渣渣...
小蘇打粉...
痱子粉...

以上應屬於"有機"範圍,一般來說見效較慢,需多次施作.

水性殺蟲劑(大多是合成除蟲菊,XX寧或XX靈,但小心"除蟲菊對貓來說是劇毒")...
2F說的是"芬普尼",屬長效殺蟲劑(較貴,殘留久,分解慢,造成過蜜蜂的超大命案)...

稀釋倍率,如果是對植株使用(噴葉子),建議是1000~3000倍較安全;如果是對土壤使用,可以濃一點,大概200~500倍.有疑慮可以先局部使用,等過12~24小時看有無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