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OPTI(蓄源)-UPS- VS575C 故障求助

楼主(2019-11-12):
大家好

前兩天收到  OPTI(蓄源)-UPS- VS575C   上網看售價1399~1699元

一般聽常見是電瓶掛了~~所以有機會換電瓶後修復

電瓶型號  HR4-12    上網看售價約500元

再未拆電瓶直接插電,指示燈均不亮

先拆下測量電瓶,只有5V

拆下電瓶後,插上市電110V  再測量供電 電壓只有1V

這時候就感覺案情不單純...開始自己亂測量

輸入電源確認有110V  機器背後輸出左半邊BYPASS 三孔均有輸出110V

目測版子 外觀無異常

然後想說就看看  疑是電源IC PEM  有錯誤請再指正 謝謝

TL3843P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3843.pdf

有插上市電 DC檔位 量測第四 RT/CT 跟第六 OUTPOT

沒有電壓

到目前就不知道該怎麻繼續亂下去了~~

還請大大們指導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1-13 09:04 AM):
換上正常12V電瓶後,即正常作用 謝謝  已解決

网友A:
先隨便找個正常的12V鉛酸電池接上試試(尺寸容量不拘), 有些機種接上良好的電池才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隨便找個正常的12V鉛酸電池接上試試(尺寸容量不拘), 有些機種接上良好的電池才會動作... ...

我明天去拔機車電瓶 試試 {n_1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去拔機車電瓶 試試

網上找的說明書, 上面寫要求電池要10V以上才能開機

https://www.manualslib.com/products/Opti-Ups-Vs575c-29436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找的說明書, 上面寫要求電池要10V以上才能開機

謝謝大大{n_109:}

沒念書 看不懂英文 ~~{n_081:}  還好有您幫忙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找的說明書, 上面寫要求電池要10V以上才能開機

感謝大大指導

果然按大大所說的~~正常了~~UPS這東西第一次接觸不熟就會問題多多

早上去拔下機車電瓶測試~接好後按住開關鍵兩秒(尚未插110V)

直接跳到電池供電

檢測 UPS OUTLET 三孔均輸出110V

接著插上110V市電 用電表測量電瓶 有供電13.9V充電

所以是正常了, 自己錯誤的常識,就差點搞烏龍~~

如此一來,我又想到一個新問題,那我的機車電瓶可以這樣充電嗎?

他會自己充飽自己停嗎?   因為沒有直流勾錶,也不知道電流是多少

网友A:
恭喜收到好物~
若這顆UPS要拿來使用, 電池最好還是要找容量相近的.

關於充電機制, 每家設計不同要實測才知!
一般來說應該沒有充飽停止的功能, 而是像緊急照明一樣的掛著浮充;
外加成本考量, 充電線路的品質也不會多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收到好物~
若這顆USP要拿來使用, 電池最好還是要找容量相近的.

謝謝大大

感謝大大的說明{n_109:}

网友B:
運氣太好了!換電池就完修了…恭喜完修

网友C:
其實UPS本身也是一個大電池 準備來給其他儀器用!絕大部分的用戶都會永遠插者電源所以
其實電池壞的機會真的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運氣太好了!換電池就完修了…恭喜完修

感謝大大 {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UPS本身也是一個大電池 準備來給其他儀器用!絕大部分的用戶都會永遠插者電源所以
其實電池壞的機會真的 ...

專業分析  謝謝大大回覆{n_116:}

网友C:
https://blog.dabinn.net/%E9%9B%B ... %E6%8E%A8%E8%96%A6/

取自於網路上資料!!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D:
不斷電系統的電池,要定時放電,不然就是等市電停了,跳電池供電幾秒後就開始逼逼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斷電系統的電池,要定時放電,不然就是等市電停了,跳電池供電幾秒後就開始逼逼逼了。 ...

收到感謝大大的提醒^^{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dabinn.net/%E9%9B%BB%E7%83%99%E9%90%B5%E6%8E%A8%E8%96%A6/

您這條 Link 是談電烙鐵 ,
是不是回錯主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UPS本身也是一個大電池 準備來給其他儀器用!絕大部分的用戶都會永遠插者電源所以
其實電池壞的機會真的 ...

若果不插著電源,
電池壞的機會更加高, 兩丶三個月巳可把電池報廢.
(我說的意思是存放在貯物室)

网友D:
關於不斷電系統(UPS),在我剛玩電腦的時期,夏天動不動就會跳一下電,當時花了5千多大洋去買了一台....,那時的UPS跳電後供電的時間也就是幾分鐘,就讓你有安全關機的時間而已,生性龜毛的我,怎能忍受,那時我逛的中古商是我高中同學父親開的,剛好我們這兒的省立醫院淘汰了一批UPS跟電池,看看專業的就是不一樣,大大小小的都有,我找了一台兩顆電池的,重點是跳電後供電的頻率是60HZ,一般的UPS跳電後供電的頻率好像都在400HZ(波形也不是正弦波),電池拿了10多顆,是國際的進口貨,12V36AH,當時電池回收場收的價格是每公斤0.5元,現在大約是5元到10元中間,在那次的南部大跳電,我的那顆UPS可以拿來當發電機使用,不但有電風扇可吹,還能玩電腦。

但是如果是小型的UPS,不建議換大電池,我就曾經將飛瑞的12V7AH(兩顆)的換成12V36AH,結果下場是使用30分後,電池還有電,UPS的晶體燒了,散熱不良,人家的設計不是讓你長期使用的,切記。

所以要找UPS的電池請關注醫院附近的回收場,因為醫院的UPS電池是約在壽命一半以下就會淘汰的,我撿到的那些電池還陸陸續續的用了5年左右。

网友:
本商品規格
最大容量:575VA
輸入電壓:110VVac
輸入頻率:50/60Hz自動切換
輸入電壓範圍:Rated Voltage +/- 20%
過電流保護:無熔絲斷路器
電池備份模式輸出波型:類正弦波(階梯波)
輸出接頭:3個電源備載插座+3個突波保護插座
數據線突波抑制接頭:RJ11/RJ45
突波吸收能量:1050焦耳
雜訊抑制:Full time EMI/RFI Filtering
免保養電池型號*數量:12伏特/3.5安培小時x1
備載時間:6~8min 需看配備需求負載功率
建議使用環境:1 PC+1 LCD or 1 PC+1 CRT
電池再充電至90%時間:< 4小時
通訊介面:RS232,若需USB介面需加購轉接線
噪音:<40分貝
使用環境:0~40°C
機構尺寸(寬x長x高)公厘:實體77x200x175
包裝:127x245x250
重量(公斤):淨重/毛重-2.3/3
安全規格:UL/cUL
電磁輻射干擾:通過美國聯邦通訊法規(FCC)嚴格的B級,台灣檢磁,日本VCCI。
**備載時間僅供參考,備載時間將會因為您所使用的電子設備電力與電池容量,而有所差異
*電池屬消耗品,會因使用狀況不同老化皆屬正常現象,OPTI-UPS全機含電池保固兩年

補上規格  記得使用的時候要插在突波保護插座那一邊 ,不然停電你的主要設備一樣會被停電
還有負載容量只到575VA 大電流的設備使用要注意  三個插座插滿了也要注意總功率 不然不是只有斷電不能用的問題 會發生燒UPS或者更慘的燒掉你的負載設備的問題

网友:
OFF-LINE (離線式) 真的就是停電讓你可以關機用的
line interactive  (在線互動) 看設計
ON-LINE (在線式) 會有風扇散熱,才可以外掛電池組 長時間供電,不過需要長時間供電,電池組的成本有可能高過汽油發電機

UPS 的電池跟汽機車電池一樣 ,都要定期(2~3年)更換一次,不換的下場就是當你要用他,電池會當場死給你看
(汽機車還能叫道路救援接電救車,電腦會直接未存檔關機給你看)

還有UPS輸出都是VA ,但換算回W 時, OFF-LINE 只有六成, ON-LINE 大概是8~9成(看設計)

舉例 1000VA 的UPS, OFF-LINE 只有600W , ON-LINE 有 800W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感謝大大 回覆 {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關於不斷電系統(UPS),在我剛玩電腦的時期,夏天動不動就會跳一下電,當時花了5千多大洋去買了一台...., ...

要在線式的才可以    這種UPS才可以長時間逆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