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keOnLan,WakeOnWan如何設定!

楼主(2019-11-13):
抱歉, 我不是很了解網路及設定方式, 只不過靠著Google搜尋一步一步實驗得到結果.希望一點資訊分享造福大家.
1.WOL(WakeOnLan)
  這方面的資訊網路上google搜尋就找的到, 也有說明看著照著做就可以很容易完成.
  如: [網路工具]介紹透過網路(LAN)喚醒功能(Wake on LAN)
  只要照著教導的方式, 就可以使用WakeOnLan(Lan)喚醒電腦的方式, 在家中使用區域網路或者WiFi方式將電腦開啟,達到手機遙控電腦開啟ˋ及操作用途.

2.WOW(WakeOnWan)
   這方面資訊對我來說實在有些困難, 就是用4G手機網路遠端遙控方式將電腦開機, WakeOnWan(Wan), 因為我平常都將電腦進入睡眠模式, 對我來說蠻重要的, 隨時可開啟電腦並且用手機看電腦裏的資訊. 而我家中的網路透過中華電信數據機, 然後連2台路由器WiFi(TL-WR841N/300M,台灣大寬頻網路).

   1.打開路由器, 如(圖1)所示, 可看到產品狀態 (LAN) (WAN) 所記載資訊.
   2.如(圖2)所示, 根據設定資訊 DHCP伺服器設定(就伺服器右側說明, DHCP 就是將電腦設定固定IP.我的網路我記得是6浮動式IP+1個固定式IP,但沒差)
   3.如(圖ˋ4)所示, [新增] 電腦IP位址 192.168.0.104 給我的電腦使用, 然後 [啟動]. 再到(圖3) DHCP客戶端列表觀看, 已將IP設為永久使用.
   4.如(圖ˋ5)所示, [新增] 電腦IP位址 192.168.0.104 虛擬伺服器使用, 上述動作已經可以完成 WOL, 必須設定虛擬伺服器, 才能完成WOW.
      編號        外部通訊埠        內部通訊埠        IP位址                通訊協定        狀態
     1                9                        9                        192.168.0.104        UDP                啟用
     (要設定外部,內部通訊埠 9, IP位址: 192.168.0.104, 通訊協定: UPD, 然後記得按下啟動按鈕)
   5.手機上安裝  WOL app, 然後在設定中設定 IP位址, 廣播位址請設定 192.168.0.255, 此ip位址為最後一個位址 x.x.x.255 為廣播位址, 裝置IP 內如果填寫是內部IP位址: 192.168.0.104 則只能開啟 WOL, 此時填寫(圖1)(WAN) 外部IP位址:124.12.x.x, 就能開啟 WOW.

1.
2.

描述2

描述2

3.

描述3

描述3

4.

描述4

描述4

5.

描述5

描述5

6.

補充內容 (2019-11-23 10:38 PM):
請看#10補充說明, 謝謝! 有說明如何用 DDNS 利用網址來固定叫醒電腦

网友A:
您客氣了.

內外網對映IP設定頗高竿哪
最無腦的設定方式是直接DMZ把內部電腦推出去 {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客氣了.

內外網對映IP設定頗高竿哪

開 DMZ 差不多等於在網路上裸奔.......

网友B:
"6浮動式IP+1個固定式IP"
指的是不是中華電信的 "非固定制固定IP配發服務"??
HiNet 寬頻(ADSL或光世代) 非固定制申請1固定IP及7動態IP服務
http://service.hinet.net/2004/adslstaticip.php

DHCP伺服器, 配發的應該是內網(Intranet)的IP位址,
這個和外網(Internet)拿到的IP是無關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浮動式IP+1個固定式IP"
指的是不是中華電信的 "非固定制固定IP配發服務"??
HiNet 寬頻(ADSL或光世代) 非 ...

牛大看得真仔細,我都沒注意到第2點的DHCP敘述有錯誤 {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浮動式IP+1個固定式IP"
指的是不是中華電信的 "非固定制固定IP配發服務"??
HiNet 寬頻(ADSL或光世代) 非 ...

對不起~! 這邊的描述是指在申辦台灣大寬頻所給定的IP位址, 由於是動態IP, 故會變動.

故對內的IP位址是不會變動, 但外部IP位址就可能會變動, 故 WOW 引用外部IP, 則當分享器有重置RESET動作因而造成變動的話, 就要隨時更新資訊.

EX: 124.12.0.4 -> 可能變成 124.12.124.248  , 就要重新設定手機上的 WOL app 位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這邊的描述是指在申辦台灣大寬頻所給定的IP位址, 由於是動態IP, 故會變動.

故對內的IP位址是 ...

教/學 相長, 不用對不起的啦!

"台灣大寬頻所給定的IP位址, 由於是動態IP, 故會變動. "
這個和中華電信 "非固定制固定IP配發服務" 是一樣的意思.

外部IP位址: 我們就用WAN(Internet)端來說, IP是由ISP(網路提供業者)提供
內部IP位址: 我們就用LAN(Intranet)端來說, IP是由分享器或Routerh的DHCP配發, 或是自行設定同網段IP

的確, WAN端如果沒有申請固定IP, IP會因分享器重啟/或是重新連線造成變動
但, 有申請了固定IP後, 也不是無敵的! 因為ISP有可能會重新配發IP

比較方便的做法是啟用分享器或Router的DDNS功能,
不管分享器WAN拿到的IP怎麼變, 只要透過DDNS的網址, 就可以連回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學 相長, 不用對不起的啦!

"台灣大寬頻所給定的IP位址, 由於是動態IP, 故會變動. "

可否發個文教學一下, 謝謝! 感激不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發個文教學一下, 謝謝! 感激不盡!

您先看一下在TPLink的DDNS內, 有哪幾家的服務能使用!
目前, 多數的DDNS服務都是要收費的了

首先, 到DDNS服務的供應商, 註冊一個DDNS的帳號/密碼
然後, 選定一個DDNS的名稱, EX: HappyMaChi.ddns.com
最後, 回到TPLink內, 將服務商/帳號/密碼/名稱 都設定好..

只要TPLINK能連網, 它就會自行向DDNS服務更新目前的IP.
所以只要使用HappyMaChi.ddns.com(舉例), 就一定能連回到TPLINK, 穿回家中的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先看一下在TPLink的DDNS內, 有哪幾家的服務能使用!
目前, 多數的DDNS服務都是要收費的了

DDNS 我之前有設定忘了, 終於今天才弄懂設定方式.(內定不用錢的網站)

根據下列說明, 可以產生對應的IP: 但這個IP 跟 我分享器的 WAN :IP 並不相同, 可是如同 dcstudio 大大所言, 只要把設定得網址輸入: 如我只要將手機上的 WOL 的設定 裝置IP 那個欄位: 輸入 machixxxx.ddns.net , 然後在測試連線. 成功. 感謝大大的指導, 謝謝!

======================================================================================
DDNS使用說明
本分享器具有動態域名服務(DDNS)功能,DDNS功能可以讓您在浮動IP的情況下也可以擁有固定的網域名稱,對於要架站、架設IP攝影機或對分享器進行遠端監控...等,卻沒有固定IP的使用者來說是十分方便的功能。在使用這項功能前,您必須在 www.no-ip.com這個網站註冊使用DDNS服務。

請您依照下列指示設定您的DDNS功能:

如果您的DDNS在www.no-ip.com註冊

請輸入您在DDNS註冊網站使用的使用者名稱(帳號)
請輸入您在DDNS註冊網站使用的密碼
請輸入您在DDNS註冊網站申請的網域名稱
點選登入按鈕,立即登入DDNS伺服器
連線狀態 - 在此會顯示目前分享器與DDNS伺服器的連線狀態。

點選登出按鈕,立即登出DDNS伺服器。

注意:  如果您在連線成功後想變更帳號,請點選登出後重新輸入使用者名稱(帳號)與密碼。

DDNS

DD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