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lc程式如何寫缺料偵測

楼主(2019-11-13):
   請問各位高手:
                       公司最近要做一台圓盤式的充填機器圓盤上共有12個放瓶子的孔位    入料的位置到充填的位置其中間有間隔2個空格     因為機具的原因缺料偵測的光電開關只能安裝在入料的位置     請問高手們 plc的程式該如何寫才能讓轉盤孔位移至充填位置下    但上面沒有放瓶子時充填機不會充填     我是plc新手還望各位高手能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移位暫存器,記得PLC有這類指令。

除了入口缺料檢知之外,還需要有一個瓶子位移一位的檢知訊號。

這種檢知位置跟實際加工位置有差異,在工業控制上是很常見的案例。

楼主:
請問有程式實例能參考嗎

网友A:
ROTC

ROTC

不知道您是用什么PLC,三菱的話有一個方便指令“ROTC”是否能滿足您的要求?當然也可以自己編寫其他指令來滿足要求。另外請問大大,您的圓盤是伺服電機驅動還是氣動的呢?

网友B:
首先把 12個位置編號 ~(配合編碼器)

記錄 瓶子 放入 轉盤時 的位置~

然後再依據轉盤的位置~

就可以知道該位置有無放置瓶子~

楼主:
可以請jeanshyen寫一個大概的範例嗎 因為我寫程式不久不是很了解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是用什么PLC,三菱的話有一個方便指令“ROTC”是否能滿足您的要求?當然也可以自己編寫其他指令來 ...

我的圓盤是用馬達帶動分割器轉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 12個位置編號 ~(配合編碼器)

記錄 瓶子 放入 轉盤時 的位置~

可以請大大寫個範例嗎 我是新手 不太了解你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大大寫個範例嗎 我是新手 不太了解你說的

一開始會有 轉盤 清空 的動作~ (轉盤轉360度 用來 清除 轉盤的 物料及 暫除內容)

假設暫存器為  M200~ M203  ~

當有 料時  暫存器 M200  設為 1

@ --> 判斷 填料 動作 等其他的動作 是 否完成 ~

是 ~ 轉盤旋轉  同時 Shift 將 暫存資料 向前推~ 此時 M201 內容為 1

持續檢測下一個  有瓶子進入  設定 M200 為 1 否則為 0  --->@

判斷 M203  (表示轉盤轉了90度) 若為1有瓶子 則填料~

(不同的 PLC 有不同的指令 , 請自行網路搜尋 有關 暫存資料 及 Shift  的使用方法)

通常要配合人機介面來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