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三個訊號併聯,如何達到其一導通時不響蜂鳴器

楼主(2019-11-13):
請問小弟現在有一個裝置,靠12V負電做訊號,我將他併連一個蜂鳴器,
A、B、C三個種按紐做開關(都是3Pin有常開跟常關) (如下圖接法ˋ)

現在我希望A按的時後蜂鳴器不要響,裝置做動就好!
B跟C按下,蜂鳴器響,裝置做動

不知道該如何達成?

网友A:
直流電很容易,用幾顆二極體達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很容易,用幾顆二極體達成。

懇請前輩解說一下吧.....
小弟非電子科系(資處的)
所以除了簡單的接線跟Relay外,只知道二極體有電流方向,所以才來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懇請前輩解說一下吧.....
小弟非電子科系(資處的)
所以除了簡單的接線跟Relay外,只知道二極體有電流方向 ...

先給個方向,自己動動腦筋,達成了會很有成就感喔。
您說的Relay也可以。

网友B:
裝置(-) 加二極體之後才與蜂鳴器併接,然後接往B、C 按紐
A 獨立一條線路(與  B、C 分開) 接到裝置(-)
二極體額定電流 取 裝置電流兩倍以上,
例如 裝置電流1A 則二極體額定電流需要2倍以上,而2A二極體 材料行少見 直接取用3A的,如 1N5401~04 。

上傳的圖片如非必要,則使用JPG 檔案,SIZE 較 PNG 小... 節省痞酷論壇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置(-) 加二極體之後才與蜂鳴器併接,然後接往B、C 按紐
A 獨立一條線路(與  B、C 分開) 接到裝置(-)

萬分感謝!!!
看懂了!!!!
謝謝前輩的教學~~ 小畫家畫好存檔就丟上來...
沒注意到PNG還室JPG,下次一定改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萬分感謝!!!
看懂了!!!!
謝謝前輩的教學~~ 小畫家畫好存檔就丟上來...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教導!!

秉持不能射後不理的精神,小弟重新改正了一下圖!

目前已經照圖施工成功!!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