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7 392 不開機又發熱的IC, 求助電路圖點位圖

楼主(2019-11-13):
用家說是使用中, 某天午飯回來就黑了不能開機了.

拿來試試看, 19V 來電OK, 電池組是7.5V規格的, 測得8.25V應該是飽滿的.

用人肉探熱針到處摸摸看, 發現有個地方燙手, 拆板翻過來摸仔細真的燙手, 不接電池, 裸板一片, 只要一插接19V它就開始發燙. 主板的充電燈也沒亮.

不管接電池與否都不開機.

搜壇子有關 Acer S7 的篇章, 有 Acer S7-391. 不是392, 看來不同型號不同板子.
https://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96&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Acer+S7

求助電路圖點位圖, 希望再次瞎貓碰上死耗子, 看看可不可修復它.

S7-392的板子外貌

Acer_S7_392_mainboard

Acer_S7_392_mainboard

不拆機, 插上電源線19V, 摸紅圈覺有溫度, 拔掉電池同樣狀況.

Acer_S7_392_mainboard_heatup

Acer_S7_392_mainboard_heatup

拆機板, 翻過來, PU4503 就是燙手的IC. 不接電池, 裸板一片, 只要一插接19V它就開始發燙.

Acer_S7_392_mainboard_PU4503_heatup

Acer_S7_392_mainboard_PU4503_heatup

主板編號應該是 Storm2

Acer_S7_392_mainboard_Storm2

Acer_S7_392_mainboard_Storm2

网友A:
PU4503、PU4502 (FDMC8200S) 是 Dual MOSFET,

那顆是 PU4501  (TPS51285) 好像是待機3V、5V 的 IC

如背面標的,後面那顆長的一樣的是 PU4502

PU4503(5V OUT)、PU4502(3.3V OUT) 可能也要檢查看看有沒有短路

Acer Aspire S7-392 Wistron Storm 2 UMA 12302-1.pdf

1.85 MB, 下載次數: 65

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4503、PU4502 (FDMC8200S) 是 Dual MOSFET,

那顆是 PU4501  (TPS51285) 好像是待機3V、5V 的 IC

謝謝大大的協助
初步看了, 你說得對, TPS51285, PU4501
這顆發燒, 後面的電路應該有地方短路了. 按照圖紙找尋 TPS51285, 圖紙內有出現的四個地方, 果然看到19V電源進來就直接到 PU4501.
希望有機會修復它.

Acer_S7_392_mainboard_power_path

Acer_S7_392_mainboard_power_path

仔細看看照片, 果然發現了 PU4501 和 PU4502

Acer_S7_392_PU4501

Acer_S7_392_PU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