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60LF6350 背光燈條會閃爍狀況討論

楼主(2019-11-14):
請問各位小弟拿到一台故障的LG電視最近試著找問題?

此台的問題主要問題是開機時背光就會開始間斷性的閃爍,但是畫面是正常的,就唯獨背光源會一閃一閃的

個人認為應該為電源板供電不穩所致,所以目前僅朝著電源板部分著手找尋問題

個人目前檢測方向如下:
紅色圈圍處的晶體與電容皆拆卸下來,使用晶體檢測儀確認過了,晶體是正常的,電容容量數值也無太大變化

電源板背部

燈條部分,使用LED燈光檢知器,測量後  兩邊的的燈條所得數值都是185V  ,所以確認並非燈條的問題!

經查閱本版的論壇並無類似的情況,所以才在這裡想跟各位先進們討論一下,這問題會出現在控制板嗎?

小弟我個人認知背光源部份,應該存屬由電源板供應,因為主板的訊號供應正常,面板畫面都可以正常顯示,

唯獨背光燈源有問題?所以才會針對電源板部分著手,

還是說要如何僅針對電源板去確認是否為電源板的問題?要如何在沒有主控板的的情況下,強制讓電源板啟動呢?

是否可以有知道的先進們,可否教小弟我一下呢?  感謝!

補充內容 (2019-12-16 11:50 AM):
感謝 各位板大的資訊提供, 果然是燈條的問題! 不過經過這次換燈條後, 反而虧大了,  因為其中TAB 損傷, 導至有直線條產生,  面板大  風險也較大

网友:
曾經遇過燈珠問題.也是閃爍

网友A:
我前陣子遇到一台LG 55LB5800,也是背光一直閃爍
電源板量測正常,LED燈條單獨測試也是正常
上網爬文後得知為燈條老化所致
所以將燈條全數更換後即完修
你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陣子遇到一台LG 55LB5800,也是背光一直閃爍
電源板量測正常,LED燈條單獨測試也是正常
上網爬文後得知為 ...

燈條老化  會導致閃爍喔!
1.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去算一下單條燈條裡的燈株有幾顆,  然後去乘一下正常情況應該為多少電壓?是這樣嗎?
2.燈條要如何判別是否堪用?  若僅單一用LED檢測儀 僅能測試亮與不亮,以及供應電壓值多少?

這部份我會找時間,更換燈條看看,結果如何在與各位先進分享!

网友:
我有一台LG42吋的也是開機會閃爍,但無法開機,送去給同業檢測出是燈管的問題,換好燈管後就正常,目前使用中,所以就覺得,因該會是燈管的問題比較大,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條老化  會導致閃爍喔!
1.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去算一下單條燈條裡的燈株有幾顆,  然後去乘一下正常情況 ...

1.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去算一下單條燈條裡的燈株有幾顆,  然後去乘一下正常情況應該為多少電壓?是這樣嗎?
是的,一般都是這樣量測
2.燈條要如何判別是否堪用?  若僅單一用LED檢測儀 僅能測試亮與不亮,以及供應電壓值多少?
LED檢測儀檢測雖然會亮,但不見得上機後就能正常使用,檢測儀顯示的電壓往往比實際電壓值還低,所以如果確認電源板供電正常,那可以直接換燈條試試,或者改萬用型恆流板

网友:
遇過LG 47LB5800,也是背光一直閃爍,拆開面板檢查燈條才發現是燈條插頭接觸不良造成(原廠前手不當拔取損傷),以導線直接銲接OK。

网友:
燈條是單邊閃爍還是兩邊?

网友B:
一般來說電源板應該是好的,先不要去動電源板了免得搞到二次故障,把面板拆起來吧!小心不要把面板搞破了,再開機點亮燈條,燈條很亮最好不要直視,就可以發現為什麼會一閃一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電源板應該是好的,先不要去動電源板了免得搞到二次故障,把面板拆起來吧!小心不要把面板搞破了,再開 ...

早期有將面板掀開來看過,目視看燈珠都沒有焦黑得跡象,所以當時有再用LED檢測儀測過,發覺燈條都會亮,
且左、右兩邊的電壓都一樣約185V ,所以當時就沒有直覺燈珠可能有問題,就將其恢復回去,
不過想到又要拆開換燈條,就有點怕怕的,因為面板有點大,又軟軟的, 且又要很小心翼翼的將面板的TAB 架好,
已免造成線路斷裂, 我只能在找時間換燈珠看看了,因為這台要檢修,還蠻占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