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st501 md 按讀碟光頭沒動作

楼主(2019-11-14):
正常讀碟時,光頭自動會返回原位,但按讀碟,推動光頭馬逹沒有動作,可能是馬達壞了,
拆開面板(故障二)相片一個齒輪,按讀碟,馬逹會轉動,但輕輕觸摸齒輪就不能動,
機器曾經試過都是這樣壞過,好彩找到個癈料面板換了就沒事,所以肯定機器主板沒有故障,
請問這樣是這馬逹了嗎?
請指教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