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熔膠槍有無提升瓦數的可能?

楼主(2019-11-15):
各位前輩,在下之前買了一把熱熔膠槍
想說隨便買個便宜,可以用就好,所以只有10W
後來才發現我太天真了,功率不夠使得熱熔膠剛擠出來,東西還沒黏上去,膠就已經冷卻硬化了,超級難用
我就把它拆來看看

似乎有個電熱片的元件,我用電表測了一下,大概是550歐

不知道可不可以替換這個元件來提升功率和溫度?謝謝

网友:
完全可以,請搜尋『PTC發熱片』。
不過考量時間、金錢的開銷,建議還是重新買一隻大功率的熱熔膠槍比較好。

网友:
建議你用AC220V,加熱效率好些,因為它可120-240V用

网友:
用打火機或電烙鐵....

网友:
提高電壓是一個方法 ~

外加一個 調整的 可以方便控制 ~

网友A:
提升電壓應該比較簡單,拿一顆傳統隔離變壓器改成自偶式就可以了,但發熱線圈的壽命可能會大幅下降。

變壓器連接

P=V^2/R

110V時功率有10W,推算電阻值約1222歐姆。
1222歐姆在220V時功率會變成40W。

网友:
先擠適量上去,再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加溫-壓緊,要拆開也是如此。

网友:
它只是加熱慢而己~你電插著等到熱熔膠自己流出來時再用就OK了~

网友:
有恆溫的熱熔膠槍
如果需要較大出膠量需求建議用 粗熱熔膠搭配較大功率的熱熔膠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升電壓應該比較簡單,拿一顆傳統隔離變壓器改成自偶式就可以了,但發熱線圈的壽命可能會大幅下降。

變壓 ...

PTC陶瓷發熱片無法用提高電壓的方式提昇功率(由發熱片本身的物理特性及機械構造決定)。
只能提升效率,但受限於PTC發熱片功率,效果有限。

网友:
看手上有什麼材料 除了前述變壓器玩法
你這是 AC110 直通接 發熱線圈 , 那也可以接直流
將AC110 接橋式整流 加上濾波電容如100uf 200v
這樣就有約AC110*1.414 = DC150V  =~2倍功率

网友:
你太心急了,等熱熔融到像液體時才能擠出使用。

网友B:
熱熔膠棒買到快乾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熔膠棒買到快乾型?

不好意思,請問熱熔膠棒還有分快乾型嗎?
如第一張照片中所示,已經裝在熱熔膠槍上的比較透明的是買槍時附贈的
第二章照片中那個乳白色的後來另外買的

這兩種都是快乾型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熱熔膠棒還有分快乾型嗎?
如第一張照片中所示,已經裝在熱熔膠槍上的比較透明的是買槍時 ...

熱熔膠棒有八九種型號,一般市面上買到的大多都很爛,你的熱熔槍瓦數小不好用,常用的話還是建議買高瓦數。

网友C:
大隻小隻  都要等到熱熔膠自己流出的時候再用 瓦數小 只是遇熱時間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隻小隻  都要等到熱熔膠自己流出的時候再用 瓦數小 只是遇熱時間長而已

這樣想起來可能是我自己使用習慣的問題
因為瓦數小熱機較慢,我不想等就一直硬擠硬推

下次我調整一下使用方式試看看,謝謝各位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