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LED燈時不時閃幾下,故障原因為何?

楼主(2019-11-15):
朋友的一顆LED出了問題,插電沒多久不定時的會閃幾下,有時很密集一直閃,有時正常約30%的時間還算正常,因當初買時花了1300元不便宜,所以看能否幫維修。
這一顆led滿特別的,單顆點亮約莫就25w(供電36v 0.72a),然後他又自帶風扇約3w,用勾表測的,當閃的時候36v是穩定的沒掉,但就是第二張圖圈起來那一點,電壓會一直跳 好像是 3-5v在跳,然後會出現高頻聲,但我不確定是那一顆發出來的聲音。起初我以為這個問題或許是電容的問題,三顆大電容都拆下來量測了沒發現啥問題,網上找了也找不到這一整顆變壓器有賣,自帶5v(好像有點忘了)風扇輸出電壓。
然後那個ic 為 mtc npu04n60

网友:
電容全換

网友:
萬惡電容 大小顆容值都先檢測一下
沒得檢測就全換掉吧

网友:
LED沒壞就簡單了,輸出是36V,跟學姊買一塊升壓模組,輸入最好19V以上,輸出還可以調亮度。

网友A:
你這驅動跟燈珠一模一樣的
我有上千個
變壓器應該也有一千顆
有需要可以寄給你

楼主:
感謝大家回應 起初也是認為電容問題只測了三顆大的 週日有空全換新的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驅動跟燈珠一模一樣的
我有上千個
變壓器應該也有一千顆

大哥真大氣 小弟先試試換電容不行找你嘿
另你這一些都是零件或是組裝好的可直接使用嗎 朋友或許會有興趣。

网友:
如同諸位先進的建議,先將看得到的所有電解電容更換新品就可以先排除大部分LED閃爍的問題,如果不行再檢查其他部份,更換整個LED驅動電路是比較快速的方式,謝謝。

网友:
哇  神奇了    這下子原PO不用怕了

LED閃爍多數是LED燈珠的的問題

封裝內的某顆LED異常開路又接通  可以看做是在裡面熱漲冷縮

网友:
圖1中間下方那顆小電容如果沒壞,
那我押LED壞,

這拆開來只有一顆LED?
36V應該是COB封裝, 12顆串聯LED,
串聯路徑上只要有一顆壞, 就會造成閃爍.

网友:
裡面是這顆LED燈珠

楼主:
michelintw

恩恩是的剛剛自己換了二顆小電容,一顆大電容本想放棄了,感覺是led壞了。

專炸元件
我的問題應該是你說的熱漲冷縮

jacson99
中間下方那顆小電容如果沒壞,那我押LED壞
我換到一半也心想led應該是真的壞了。

tsai5371
看了你給的圖我決定暴力拆開來看一下了。

換了三顆電容,發現問題仍在,感覺應該是led壞了,朋友說led壞了就不要修了。
本著死馬當活馬醫,他的led原本封裝看起來就不好拆,硬是給拆開來,
可能是他的使用環境較多棉絮裡面整個都卡滿了且也使用二年多了,連風扇也滿滿的棉絮散熱片也卡滿了。
清出來之後測試了3分鍾都沒有出現閃爍的情況,應該是類似專炸元件說的這一個問題。

這樣子就當完修了,再等他反應是否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helintw

恩恩是的剛剛自己換了二顆小電容,一顆大電容本想放棄了,感覺是led壞了。

有風扇馬達是散熱比較好,但相對灰塵也較容易被吸入堵塞
多卡幾次這燈珠也就報廢了

网友:
所以說是被熱暈頭了   清灰就好了{n_044:}

网友B:
的確 風扇要常清
問題是封裝太難拆了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確 風扇要常清
問題是封裝太難拆了
是吧?

恩是的,當初看到時沒有縫切入口,他是用卡勾的,然後有上了一點膠不好拆。

應該確定就是散熱問題了,有試點了一小時沒發啥閃的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當初看到時沒有縫切入口,他是用卡勾的,然後有上了一點膠不好拆。

應該確定就是散熱問題了,有 ...

恭喜完修

网友:
我比較好奇的是,有沒有方法可以小改一下電路,減少閃爍的機率
覺得現在的LED燈,除了灰塵之外,都常因為電源的突波,造成電子元件異常而閃爍(廠商為了省成本,都精簡電路)
請問這個有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