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改裝使用24V電壓的家電測試儀BR886A由鋰電池供電

楼主(2019-11-16):
感謝 WISH 大 讓我有用酷幣 標到 BR886A 的機會

這台家電測試儀的功能還是算不錯的,有關功能介紹可以參考我發過的帖子!!

今天最主要的是改善BR886A的行動攜帶能力,這台儀器因為使用24V供電,

以這台發表上市當時,對於鋰電池相關升壓電路的模組,都還沒有上市,

現在有了很多好用的模組,所以就把我自己的BR886A直接改裝

WISH大的那台太新穎了,還捨不得動它,一方面也是怕改裝失敗,我就沒儀器用了

來看看我是怎麼改裝的吧!!

^BR886A 本尊正面照(未改前)

^BR886A 本尊背面照(未改前)脫依照

^ 要改裝進去的傢伙們

^這傢伙是重點  MT3608 升壓電路模組,最大可提供2A的電流輸出,當然要看輸入電壓而定,
壓差越大,會影響的輸出電流就越小

^先把BR886A的電池盒裡的塑料整平,原本是裝AA電池的電池盒,不整平要放入的鋰電池就放不下2顆了

^挖好要放入鋰電池充電模組需要的洞

^將升壓模組固定好

^把模組的線都接好

^升壓板輸入端有輸入電壓了

^升壓板輸出端也有我設定好的24.5V電壓輸出

^BR886A電源輸入端有24V供電輸入了,這樣就不用插24V的變壓器供電了

^開機使用沒有問題

^裝回外殼,挖個充電模組需要的插孔

^完工

^可以充電了

以上,敬請笑納,做的不好的地方也別笑我喔!!   感謝支持!!

另外請注意,這樣的改法是沒辦法支援使用CCFL燈管測試功能的,因為可以支持的電流不夠點亮燈管使用!!

网友:
改得好!

這台也想改成可攜式,可惜都停在想改階段..............XD!

楼主:
今天檢視了 酷幣標得的 BR886A

發現  電容錶功能喪失,一直顯示 OVER LOAD ,尋了半天找不到異常零件

這台沒電路圖,晶片的型號也都被磨掉了,  不知道有沒人有這類的資料可以提供參考!!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檢視了 酷幣標得的 BR886A

發現  電容錶功能喪失,一直顯示 OVER LOAD ,尋了半天找不到異常零件

咦!我貼出來標酷幣當天還拿電容測試正常耶!

网友B:
對電容測量電路而言出現over load是有短路 儀器會說外接的電容過大
先查看看cX端子有沒有波形輸出  接著查看看附近的電路

网友:
量電容時忘記做放電動作~
我二個電表的電容檔都GG了~
還有之前團購一個很讚的晶體測試儀整台G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電容測量電路而言出現over load是有短路 儀器會說外接的電容過大
先查看看cX端子有沒有波形輸出  接著 ...

測量是短路沒錯!!  附近周邊看的到的,能測的都測了!!

找不到哪裡短路!!  晶片也都沒型號,無從量起!!

再不行就要抓正常的來比對試試了!!  目前沒在手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我貼出來標酷幣當天還拿電容測試正常耶!

我一開測就發現顯示 OL 這問題,正常測上去會自動跳數值,不知道哪裡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量是短路沒錯!!  附近周邊看的到的,能測的都測了!!

找不到哪裡短路!!  晶片也都沒型號,無從量起!!   ...

CX兩端子中間的SOP-8可能是OPA  它應該是有問題  先測量看看各腳位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開測就發現顯示 OL 這問題,正常測上去會自動跳數值,不知道哪裡故障了!!

那電表你是要留下研究,還是要把電表退還給我,酷幣跟運費我也一併退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電表你是要留下研究,還是要把電表退還給我,酷幣跟運費我也一併退給你? ...

當然是要玩啊!!   退回去就沒意思了!!

我也原本打算再買一台的,剛好有可以標,故障了就先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X兩端子中間的SOP-8可能是OPA  它應該是有問題  先測量看看各腳位電壓

我只測過有沒短路,目前沒發現異常,因為沒型號,我的功力猜不出來是用哪類晶片!!

最近也忙些,等放假再另外開一帖來討論看看

我也還一台 TOPWARD 6030D 頭大中!!

原故障 MASTER 端 無法調電壓,已經搞定

裝機測試時 SLAVE 端不小心發生短路, 3772燒了,主保險也去了,

更換後目前恆流無法調整,查了很久也還抓不到問題點。  所以 BR886A  也還沒空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測過有沒短路,目前沒發現異常,因為沒型號,我的功力猜不出來是用哪類晶片!!

最近也忙些,等放假再 ...

那台電供的話
OPA 要換掉了 沿著檢流電阻跑就能知道要換那些OPA    還有信號二極體要查
前提是 CV模式要正常   如果一開機就CC模式  可以先看看有那些OPA是在輸出飽和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台電供的話
OPA 要換掉了 沿著檢流電阻跑就能知道要換那些OPA    還有信號二極體要查
前提是 CV模式要 ...

OPA 全換過了!!  這台是用741!!

不過我有一點覺得奇怪

板子上 用 2顆 LM741CN   1顆 HA17741 不知有何用意?  都一樣的特性阿!!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50-1-1.html

故障的BR886A,新開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台電供的話
OPA 要換掉了 沿著檢流電阻跑就能知道要換那些OPA    還有信號二極體要查
前提是 CV模式要 ...

TOPWARD 6303D 查到問題了, 2N3772的輸出限流電阻燒了,外觀異樣不明顯,在線測試有數值,沒注意算規格,錯過了。再全部檢視測量後發現這顆電阻燒斷了,難怪沒電流顯示,誤殺了不少電晶體。哀!

网友:
楼主改得很不错,不过使用电池的续航时间长吗?

楼主:
還沒實測,我用2顆1050ma的電池,有2kma的電力,應該能撐很久了,測試時用的電力很省,主要是測高壓包和點燈管需要大電力,現在燈管幾乎沒再用了,耗電問題應該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