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國際牌微波爐NN-SM332高頻變壓器MD-801PTR-1 一顆

楼主(2019-11-17):
如題徵求一顆 二手能用的高壓變壓器,微波爐高壓變壓器應該是損壞了。
自己量測110v供電端阻值無窮大,正常應該會有2-4之間歐母才對。
煩請報價。

補充內容 (2019-12-2 10:58 PM):
11/30星期六已露天買二手了,目前不徵了。

网友A:
你們聯繫一下

聲寶MOB-A101 變壓器 換酷幣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625-1-1.html

网友B:
初級繞組開路多為端子脫焊 可以多試試

短路才放棄(外觀多為燒焦 有異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們聯繫一下

聲寶MOB-A101 變壓器 換酷幣

怎這剛好,我星期六才去露天買了一個二手的,這帖我還沒有關。
但也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級繞組開路多為端子脫焊 可以多試試

短路才放棄(外觀多為燒焦 有異味  ) ...

是哦!我等會研究一下,我舊的還沒丟掉,一量是開路的,這一顆說真的外觀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級繞組開路多為端子脫焊 可以多試試

短路才放棄(外觀多為燒焦 有異味  ) ...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的呢?目前我把三個接點給磨掉漆,然後量了一下這三條線,都是有阻值的是否代表真的斷在線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的呢?目前我把三個接點給磨掉漆,然後量了一下這三條線,都是有阻值的是否代表真的 ...

粗銅線不太會斷  可以重接來試看看

网友A:
原接點與線頭  焊錫清除後
線頭已焊過的地方以美工刀片刮一刮
原部位再重新焊接

网友C:
中間那一點是與初級110線圈串聯ㄧ個過熱溫度開關,是這開關壞了,想辦法那出來,換要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接點與線頭  焊錫清除後
線頭已焊過的地方以美工刀片刮一刮
原部位再重新焊接 ...

感謝告知,假日有空在去試試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間那一點是與初級110線圈串聯ㄧ個過熱溫度開關,是這開關壞了,想辦法那出來,換要一個. ...

感謝告知,假日有空在去試試看了。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間那一點是與初級110線圈串聯ㄧ個過熱溫度開關,是這開關壞了,想辦法那出來,換要一個. ...

剛還是播個空先試了一下。
紅線這樣子量是直接量電線確定是通的,但藍線是斷路的。
依你的說法應該是藍色這一段中間串一個溫度保險是吧!那是否理論上直接把藍色的短接就能正常工作了(不安全)?
也或者另附掛一條線帶溫度保險絲同型號的,然後串在藍線上也達成一樣的功效(安全一點)?
上面是純理論的,我應該會放棄這樣子弄,這顆可能會丟回收了。

旁邊綠色的如果要把溫度保險取出,我看需要把綠色這整個給切開才行,太厚工了。

网友:
不用這麼麻煩,只要用橡膠(香檳)槌墊個布將ㄧ次110線圈往保護開關這邊敲,該線圈向這邊移動(但有的被絕緣漆黏貼太緊不會動、運氣、運氣)縫隙邊大,該保護開關(被油漆貼住)可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