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43S 無法關機維修

楼主(2019-11-17):
型號:ASUS A43S
板號:K43SD REV 4.1
故障原因:朋友固定會請我修板子,今天遇到一片無法關機,會卡在  關機畫面 很久

目視:
拿到板子發現受潮,VGA接頭及USB生鏽
無法關機說實在我也無從查起,爬文是說開機時序的相反來反查
我則是先從OS開始測試,

WIN10 PE 開機,會在旋轉圈圈卡住 (放很久沒動靜,電流0.7A不太跳
WIN10  安裝碟,也是在旋轉圈圈卡住 (放很久沒動靜,電流0.7不太跳
WIN 7  PE 開機,進桌面前藍底白字 (每次都一樣)
WIN7  安裝碟,進到安裝畫面後跳出一個錯誤,並提示重新開機 (每次都一樣)

問朋友,他測試是用裝好的系統直接用,所以沒有遇到我上面的問題
把硬碟裝好WIN7再用來開機可進系統,不過發現卡卡的,常常會有一些卡頓
大概裝了顯卡驅動,也都可以使用

突然想說會不會插槽有問題,翻了一翻發現,洞口裡別有洞天....
針腳歪斜而且鏽蝕嚴重,針腳有碰到鐵蓋,於是拆掉後,關機及卡頓問題排除

裡面有蟲的殘骸,鐵蓋上的蟲腳....針腳可能是要挖出昆蟲而歪斜,蟑螂?

洞口裡的異世界...

拆掉生鏽的VGA、USB3、讀卡座

有歪掉的腳範圍大約是 16-22

小結:
讀卡座的訊號腳位碰到鐵蓋 (GND),造成系統卡頓
如果是電源腳位短路,情況會有所不同
換上料板的讀卡座,測試可讀卡

网友:
恭喜完修,針腳太恐怖了,應該是給專業的大俠處理就對了!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您舊卡座如何完整拆下來,小弟上次修平板,故障原因為讀不到SIM卡,從廢機上拆舊卡座幾乎都會把底層塑膠片拆爛

小弟是先上免洗助焊劑再用熱風槍拆,吹到助焊劑滾起來後用鑷子撥卡座,試到能撥動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您舊卡座如何完整拆下來,小弟上次修平板,故障原因為讀不到SIM卡,從廢機上拆舊卡座幾乎都 ...

反面吹,主要是看你要拆的那個原件的焊接方式,但是基本上反面吹應該都可以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您舊卡座如何完整拆下來,小弟上次修平板,故障原因為讀不到SIM卡,從廢機上拆舊卡座幾乎都 ...

前面只有鐵殼的兩支腳,後面的針腳是用烙鐵,左手用夾子一邊拉,右手一邊解焊

我習慣用馬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