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EPSON EB-X25 投影機維修 (無法維修)

楼主(2019-11-17):
序:
今天來講一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小虎的媽媽為了讓小孩有個安全出生的環境,而犧牲自己的感人故事

小虎的媽媽生下小虎後...

爬到電源供處燃燒自己,換來投影機的燒毀,讓小虎安全的出生

此處為變壓器 → 主板供電,小虎媽媽身體在經過 VIN 處時,頭接觸到電源的散熱片 (GND) 後,觸電而亡

清除後找了一個接頭來替換,針腳腐蝕。接上後一樣不過電

因為不懂投影機的待機,所以測量到的做推測

主板上有四顆 TPS54331,DC-DC降壓,綠圈處,最靠近VIN 10.8V 的第一顆上電後有開啟電壓,第八腳OUT無輸出,
這顆會經過三個紅圈處的晶體+電感,給主要IC供電、產生待機
斷開第一顆 TPS54311 輸出電感後,第八腳會有 8V 輸出,所以後端短路
斷開紅圈三處的晶體+電感後,對後端打阻值,有一處一樣短路、一處只有3Ω多,第三處正常
對兩顆主要 IC 的背面較大顆的MLCC測量,一顆全部電容怎麼量都是1Ω,另一顆背面的MLCC怎麼量都是 3Ω多

一顆主IC旁邊有一顆 4MB 的 BIOS,量它的第八腳VCC,一樣 3Ω多,拆下一樣,因為前面電感都斷開了,
判斷 3V 是有進到 IC 裡面,而且是短路的
所以更悲傷的事是,整個主板都燒了....

外觀看了一下,發現應該是從此孔進入

投影機為痞友贈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55-1-1.html

我剛拿到的時候有上電,TEMP、LAMP 燈是微亮,在我清除小虎媽媽後就不再亮了

所以是短路的電壓跑到LED燈,造成燈號微亮

网友A:
母愛真偉大,看得我眼眶都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母愛真偉大,看得我眼眶都濕了...

{n_116:}  真性情的大大

网友:
痛哭流涕  讚讚

网友:
這麼愛這款投影機,可以再去敗一台同款二手機,然後用舊機當零件的備品~~

网友B:
我來去請師父來給小虎媽媽念經....小虎就靠你扶養了....

教會牠修開關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來去請師父來給小虎媽媽念經....小虎就靠你扶養了....

教會牠修開關電路~~~ ...

蛋殼是空的....小虎早就已經離開那了...

殊不知媽媽已經為他犧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蛋殼是空的....小虎早就已經離開那了...

殊不知媽媽已經為他犧牲了....

大概是投影機溫度高很溫暖才跑進去的(剛好有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