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木拉門 下門止 維修

楼主(2019-11-17):
一般木拉門,底下有長條形凹槽,地上會鎖一ˋ支俗稱土地公的下門止。
凹槽套在下門止上,這樣木拉門使用時才不會偏掉。
我的土地公,塑膠的,噴了。

網路上賣的下門止,運費比產品還貴,
翻一翻我的工具袋,這個窗簾掛勾,鋸一下,尺寸應該差不多。
反正,套住就看不到了。

拉門上方,嚴絲合縫的,想拆,好像沒那麼簡單。

側邊摳摳看,有蓋子可以勾出來。(手上的蓋子是另一邊的)

看到螺絲,拆~~~

底下用瓦楞紙墊高,上方拉出一條鐵片,連著滑輪的鐵片。

另一邊也是墊高拉鐵片。門片,基本上已經卸下了。

門片上方,剛剛的鐵片,原本是插入那個滑軌的。

門片底下,有長條形凹槽,套在土地公上。

土地公歸位。

拆下的斷裂品。

門片套上土地公,門片上方反向工程裝上,這是感動的時刻............

感動個屁,剛剛卸下門片,搬到旁邊,撞到另一扇拉門,把下門止的螺絲撞掉了。

幸好不嚴重(沒斷),再來去忙一下~

网友A:
還真沒見過塑膠製的下門止... 常見的都是伸出一支帶滾輪的棒子

第二個下門止不只螺絲被撞掉了, 塑膠本體也破一半...
雷大怎沒用窗簾掛勾一起換一換, 應該比較耐用!

网友B:
雖不明白,但是覺的很厲害

网友C:
說實話鑄造的應該更容易斷
土地公只是導正門片軌跡
他不應該被撞擊
應該是上鋁軌內塑膠檔件的位置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真沒見過塑膠製的下門止...

第二個下門止不只螺絲被撞掉了, 塑膠本體也破一半...

看看第一組,兩個螺絲孔變四個,我好心疼呀~雖然,我有用補土補一下。

第二組,我就只有把螺絲孔再鑽深一點,換上白鐵螺絲鎖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不明白,但是覺的很厲害

就是整片拉門,往左往右滑。
上面有滑輪,下面有土地公。
往左往右滑,才能在一直線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第一組,兩個螺絲孔變四個,我好心疼呀~雖然,我有用補土補一下。

第二組,我就只有把螺絲孔再鑽深 ...

藏在門下又看不到, 實用耐用比較重要吧...
沒辦法, 我不是完美主義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實話鑄造的應該更容易斷
土地公只是導正門片軌跡
他不應該被撞擊

這支窗簾掛勾,也是塑膠的。
廠商不曉得有沒有唬我,聽說是尼龍材質。
尼龍材質,跟綁電線的束帶一樣,比較有韌性。

不是被撞擊,可能是被我壓壞的。
木工正反兩面貼了不一樣的材質,結果,側邊看,門片是彎的。
他沒有重做的意思,我只好有空壓一壓中間,希望它會平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支窗簾掛勾,也是塑膠的。
廠商不曉得有沒有唬我,聽說是尼龍材質。
尼龍材質,跟綁電線的束帶一樣,比 ...

門片兩面貼不一樣材質
一邊夾板一邊石塑板
一定會彎這 無解
你就別壓了

网友D:
雖然不難 但是重在願意分享
謝謝大大

网友E:
最重要是拉門雙面用料重量不同,配重不同會吃一邊。
正常止檔,都在上方滑軌兩側,都有裝防撞塑膠墊。
至於下方幾乎是金屬導輪(條)。
尤其是越重拉門相關建材設計,配件會要求越高。上門檔
下門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門片兩面貼不一樣材質
一邊夾板一邊石塑板
一定會彎這 無解

正面還可以。

側面,哭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不難 但是重在願意分享
謝謝大大

是沒有很難,難在師傅叫不來,只好自己下海

真巧,剛剛師傅來了。
他說零件都整組的,終於,被他找到一顆。
我說我搞定了,就留給我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重要是拉門雙面用料重量不同,配重不同會吃一邊。
正常止檔,都在上方滑軌兩側,都有裝防撞塑膠墊。
至於 ...

上門止,也有~

下門止,靠邊邊木框,止住。

网友:
上面是橫移門檔,可調整寬
下面是防前後門止,防止去推移。
應該看不到另一面要加重門板才會平衡,而門框底部厚工要溝內要崁鋁滑槽(較小)才會滑順增加強度(同上滑槽)。
現在只能底槽抹蠟增加滑順與減少摩擦了,減少故障。
還是說要自己再擴溝崁下滑槽.....這個看不到還搞這樣會被師傅幹譙賺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