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小蟻行車紀錄器 求電源IC 型號

楼主(2019-11-18):
安安, 各位前輩
小弟這邊有一台小蟻行車紀錄器
型號為 YCS.1A17
如圖

拆解後

電池排線旁有一顆元件明顯燒毀
因業主安裝時不小心插到12V電,無變壓5V造成電源IC燒毀

想請教各位前輩大神,或者有此款行車紀錄器的先進們,可否幫忙一下找找這是哪種電源IC
只能辨別出以下數字, 底線部分已燒毀模糊不可識別

____S
_____P28021
__V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owpowersemi 的 LP28021
http://www.lowpowersemi.com/uploads/soft/20170826Boost/LP28021&A.pdf

規格書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POWER/LP28021.html

网友C:
樓主您可以拍電路板其他部分嗎,從PDF看,這顆是充放電管理IC,如果您的電池已經自帶管理IC,是否可以跳過這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wpowersemi 的 LP28021
http://www.lowpowersemi.com/uploads/soft/20170826Boost/LP28021&A.pdf

大大我買這款就行了吧
三行規格
LPS廠牌
LP28021是款式
714我就不清楚是什麼了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書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032598/POWER/LP28021.html

感恩您  謝謝提供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可以拍電路板其他部分嗎,從PDF看,這顆是充放電管理IC,如果您的電池已經自帶管理IC,是否可以跳過 ...

我還是決定買零件來焊好了  電池是LION電池,目測應有充放電保護板,但還是照原規格處理好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