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奇M12-18FC充電器送電爆火花

楼主(2019-11-19):
手頭有一台壞掉的米沃奇充電器,高壓側的變壓器炸斷了兩隻腳,外加把PCB燒穿一個洞。目前測量結果是:
250V/5A保險絲燒斷(已更換)
全橋無損壞
電源管理器TOP261EN雖無損壞,但V-S這兩腳就連著變壓器被炸斷的地方,還是更換
二極體UF308測量無擊穿
1.5KE250A測量無擊穿
光耦合器正常
電容無擊穿或鼓包
變壓器拆
了另一台功能正常的裝上測試,結果送電瞬間又是變壓器被炸斷的兩腳處在劈裡啪啦爆火花(超大聲),趕緊把電斷了,苦惱不知要再從何查起,懇請版上的前輩不吝賜教,非常感謝

网友:
應該是變壓器內線圈短路,總共發生兩次炸斷了兩隻腳.變壓器有問題換掉吧

楼主:
有拿了好的變壓器換過了,問題還是一樣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网友:
送電之前應該先準備個110v燈泡串聯~當保險絲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