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用修邊機的刀頭旋轉方向反了........

楼主(2019-11-19):
一台插電式110V的修邊機,他的刀頭旋轉方向反了,在正常情形
下手持機子方式操作,刀頭在下,從上往下看,刀頭旋轉方向應
是順時針才對,但這台卻是逆時針,因為是一位失聯朋友留下的,
不清楚造成刀頭反向旋轉的原因。
我把修邊機拆開,內部構造蠻簡單的,如上圖,線路就只有電源
插頭的黑、白兩條線和連接定子的兩條紅線。
照片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另畫了一條接線圖如下圖,我把連
接定子的兩條紅線的端子,也就是下圖中的A、B兩處的端子拔開
後對調插入,刀頭旋轉方向卻沒變,仍是逆時針旋轉,想不出來
問題出在哪?有什麼方法能讓他正常順時針旋轉嗎?
整台機子除了一個搖頭式電源開關外,並無其他開關或切換裝置
,電源線插頭是兩腳插頭,未分寬、窄腳,也就是插入時,並無
防呆方向性,兩個方向都可插,我也試過插不同方向,刀頭轉向
都一樣。

网友A:
會不會轉子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轉子方向反了?

這應該不會,因為轉子有方向性,反過來裝的話,電刷會
對不到整流子。

网友:
看你機器裝的位置,是不是反了,

网友:
有刷串激式交直流馬達
把A端子跟B端子對調
轉向就會反過來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直流電也會轉
而且依照輸入極性
會出現不同轉向

网友:
一般改變方向
直流 由改變正負極
交流 會有第三點(輔助點)控制方向...
(從圖上好像看到不到....)
不然就會像電扇圓形風向轉向的,
每次方向都不一定...

网友:
樓主
在零X也有問,同一人嗎!
其實是如圖對調線是碳刷線,就會順磁,磁場才會改變(空間很逼又須加長)。
看了半天這是瑕疵品(未依SOP或失誤),左右碳刷座接頭裝反了(造成PIN上下顛倒)這個需固定,廠家(安裝者)將錯就錯,造成後者為了接頭長度位置問題,可以動卻逆轉品檢不OK了
拿到第一時間就要退貨,最簡單如有品牌瑕疵品還是可換貨(看起來還是新品),除非外流或故意。

廠牌型號也未貼出?

网友:
應該是B跟另一個電刷要對調~不是A喔

楼主:
感謝,我依以上幾位大大的指示,重新對調線路如圖所示,
現在終於是正常方向旋轉了。

啊...下面的圖是重覆多傳的圖,我把他刪掉了,可是還是會
出來,找不到方法刪,抱歉。

网友:
恭喜完修,應該是小廠牌的機器,大廠牌品管較嚴格,不會有如此大的失誤

网友:
機器變正常的喜悅,我們都感受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