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鐵網叫做什麼?

楼主(2019-11-19):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這種鐵網叫做什麼名字?還有那裡能零買?當然最好是能撿。

网友A:
老大
傳說中的防護罩嗡嗡飛到西又飛到東..........護網(蜂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傳說中的防護罩嗡嗡飛到西又飛到東..........護網(蜂巢式)

請問你知道這東西什麼地方能A到嗎?不不不是........,是能撿到嗎?不不不.......是能買到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知道這東西什麼地方能A到嗎?不不不是........,是能撿到嗎?不不不.......是能買到嗎? ...

音箱.喇叭.
或多或少.
有機會能碰到.看到.
也許能撿到.
也許能 A 到(人家不要的.或者壞掉的音箱.喇叭)

网友A:
老大
最會A還會有誰,是A開頭的帶尾1!
維修業電腦電供應不少是沖壓的蜂巢式廢品可利用
買的應該蠻多的下面參考
簡單點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9150213179
高檔的(價格也很硬的加在這裡)
https://www.inpad.com.tw/product.php?act=view&id=586
如果大面積或自行DIY不同尺寸可查沖孔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喇叭.
或多或少.
有機會能碰到.看到.

對喔!我記得在一些喇叭有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最會A還會有誰,是A開頭的帶尾1!
買的應該蠻多的下面參考

連結中的是軟的,我要的這種是硬的。

网友C:
大大,看起來像是鎖反了~一般應該是鎖在進風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看起來像是鎖反了~一般應該是鎖在進風口的吧?

原本就這樣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B2%96%E5%AD%94%E7%B6%B2&sxsrf=ACYBGNRQiHCjRwIRakhxdaMNW3G69Tr9tw ...

應該就是它了

网友:
A?!~~

我只是去造勢大會領兩個便當而已說......可惜沒領到第三個...

网友E:
老大你要多大的~我來公司挖挖看~有沒有剛剛好的~

网友:
楊大俠的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01-1-1.html
進風口如果有遮一下網子,就不會有慘劇發生了。

我第一台撿到的液晶電視,問題是常常會自動關機,到最後拆到高壓版,赫然發現,電死一隻壁虎,而且已成木乃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連結中的是軟的,我要的這種是硬的。

網格絲襪  這可以接受嗎? 要用時就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要多大的~我來公司挖挖看~有沒有剛剛好的~

哈,可能太遠了

网友:
有些POWER就是用這種網子散熱
找看看POWER和機殼測邊風扇都是用這個

网友:
沖孔板、
電源供應器側板可裁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網格絲襪  這可以接受嗎? 要用時就硬了...

老大說自從 零X零 嫁人以後~

就 ... IN 不起來了~

网友:
找一塊鋁片、或是鐵片,用桌鑽慢慢鑽。
鋁片、鐵片,可從喝完的飲料罐取得。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不僅A到兩片,還勞煩他大老遠的送來給我,謝謝你了。

网友:
沖孔網~滿多五金行有制式規格的~比較便宜~
指定規格要找專用設備的廠商做~以前出圖問過一些廠商~厚度超過1mm就沒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