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IBM X336 其中一個硬碟閃黃燈

楼主(2019-11-19):
論壇的主機是一台老IBM X336,我是裝RAID 1鏡射,記得正常的情形,兩個硬碟燈都是綠燈不規則閃爍(就如果一般電腦的硬碟燈在讀寫時那樣),今天發現伺服器兩個硬碟中的其中一個硬碟黃燈恆亮,但是還是綠燈還是在不規則閃爍,我就拔掉這個硬碟(這台可以熱插拔),更換另一個備用的硬碟上去,結果換上的硬碟黃燈變規則閃爍,綠燈維持不規則閃爍,請問它是在同步嗎?

請問有經驗的會員指導一下。

网友A:
印象中同步要好幾個小時起跳的...

也許你要打開監控軟體看一下(硬碟)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同步要好幾個小時起跳的...

也許你要打開監控軟體看一下(硬碟)狀態...

那個應該沒有監控軟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應該沒有監控軟體

好久沒碰server了
一般server都會有一堆遠端監控的軟硬體,只是有沒有你要的

剛剛網路上找的 IBM xSeries 336 Type 8837 User’s Guide
http://transistor-man.com/files/ ... x336_usersguide.pdf

看到幾個關鍵字,不知有無幫助
* LED小面板: Light Path LEDs and buttons
* ServeRAID Manager
* Remote Supervisor Adapter II SlimLine
* ...

网友B:
當年公司只有X206, 沒碰過X336...

網上找一找, 看看是不是這段說明

https://www.istoragenetworks.com ... 36_installation.pdf
page39-40

https://www.istoragenetworks.com ... 336_maintenance.pdf
page16-17

网友C:
.Depending on the RAID configuration, replaced drives might
start rebuilding. If this occurs, the amber LED flashes slowly during the rebuild
process and heavy green LED activity is normal.
應該在重建 明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年公司只有X206, 沒碰過X336...

網上找一找, 看看是不是這段說明

對,就是這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pending on the RAID configuration, replaced drives might
start rebuilding. If this occurs, the am ...

明天再看看黃燈有無熄滅。

网友D:
如果重建後黃燈卻沒有熄滅,許可的狀況下,重開機試試。也許燈號就會正常。

我公司幾個月前X3650 M4,6顆硬碟掛了一顆,換好硬碟也重建好了,但燈號沒有恢復

後來廠商幫忙查到的資料是,還是要重開機,燈號才會恢復,所以再找時間重開

但Wish大的主機沒有監控軟體,有點難判斷,通常一天可以重建完

网友:
大概在#4 大大提供的PDF第10頁,有information LED跟system error LED
這兩個燈號才是amber(黃色)
會不會是這燈號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重建後黃燈卻沒有熄滅,許可的狀況下,重開機試試。也許燈號就會正常。

我公司幾個月前X3650 M4,6顆 ...

謝謝提醒,如果黃燈沒有熄滅,我再重開機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