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芝牌電子爐NZ-99加溫異常

楼主(2019-11-19):
從倉庫挖出來的,想說插電試試還能不能用

因為我有接上功率計做觀測,發現一上電就是直奔1000W

明明我開關還停在關的位置,還是一樣全速加熱
不管旋鈕怎轉都是1000W,這是正常現象嗎?

還請前輩們指點一下這溫度控制的原理,謝謝

网友:
各接觸點清潔看看

网友:
雙金屬片原理

動作遲緩
可以用烙鐵熱看看會不會分開
溫度開關要轉到比較低溫去試   不然烙鐵溫度不夠看不到它分開   不建議用打火機試 容易使金屬變質

网友:
這種溫度開關買得到~清潔沒用就是要買來換囉~

网友:
中間那兩片金屬片接點好像黏住了,也許就是一插電就自動加熱的故障原因 !

网友:
這個構造跟烤箱還真是像,溫度開關建議上網買,連運費比店面買還便宜

网友A:
露X拍賣上面搜尋" 電火鍋 開關", 就可買到,
買來後, 比對新舊品,
把舊開關上面的類似旋鈕零件替換過去,

不知怎麼拆換的話, 站內搜尋" 電火鍋 ",
可找到類似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X拍賣上面搜尋" 電火鍋 開關", 就可買到,
買來後, 比對新舊品,
把舊開關上面的類似旋鈕零件替換過去,

感謝,我會去看看
我還蠻需要拿個新品來比對,了解一下運作原理

楼主:
我發現問題所在了

這是旋鈕停在「關」時的狀態,兩個簧片接點是互相碰在一起,處於導通的狀態,所以才會一上電就開始加熱

然後我看了一下旋鈕內部,原來是可以調整的

就拿一字起子伸進去轉一下,使白色支撐物向外伸出,就把兩個簧片接點推開,上電之後就不再自動加熱了

但是調整旋鈕開始加熱時,會發現LED指示燈會閃爍,應該是接點氧化接觸不良所致,就拿修滑鼠開關的密技,1500號的砂紙進去兩個接點之間抽插一下

我稍微想了一下運作流程,就是上電並調整旋鈕使D、E兩個簧片互相碰觸就開始加熱,加熱盤A開始升溫,然後透過導熱片B,把溫度傳回溫控開關C,溫度太高時會使D簧片向外變形而離開E簧片,open的結果就是斷電停止加熱。

調整旋鈕能使白色支撐物伸縮,藉以改變D、E兩個簧片之間的距離,旋鈕調到愈高溫就是使E簧片更貼緊D簧片,換言之,需要加熱到更高溫才能讓D簧片有足夠的形變可以脫離E簧片並斷電。

斷電之後會降溫,D簧片又會慢慢靠回E簧片,接點碰到了又開始加熱,就這樣來來回回以保持溫度,所以電子爐似乎不算是很好的恆溫加熱設備,而是一個起ˊ伏的加熱曲線。所以我一開始以為加熱就1000W是故障,其實不然,而是它的加熱模式就只有全速加熱和斷電兩種,並不是調到中、低溫就變成600W或300W加熱之類的。

這樣算完修了,但可以預期的是那個白色支撐物可能會再倒退,旋鈕內部調到適當位置後上膠固定會比較保險,不過這是我同事的東西,修好玩的當學經驗。嗯....其實我是覬覦這玩意兒可以當電路板的保溫平台,以後要用熱風槍吹焊元件時搞不好就會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