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R-430C5突然停機不起動問題

楼主(2019-11-19):
各位前輩大家好.....想請各位大師隔空抓個藥..
事情是這樣的

小弟家的三洋SR-430C5冰箱前一陣子時常偶發性完全沒聲音
(平常有壓縮機啟動後咕魯咕魯的水聲及風扇聲音...)
這幾次風扇及壓縮機完全沒聲音,室內燈有亮
開門時用手壓下門的感應按鈕..風扇也不啟動
拔除電源..再插上..這時候壓縮機就正常起動..隔幾個小時後..
冷凍庫冷度就達到可結冰的溫度

三不五時來一下...情況都一模一樣...只是因為經常不在家..
無法得知冰箱正確停機的時間....

準備拆機蓋PO文問前輩是在11/15日....
拍完照到現在已經四天了......它....正常了...
已經經過將近100小時都正常了

它到底是忘記啟動自己了..還是害怕痞酷網的各位前輩呢?

网友A:
基板反過來照張像吧,也許可以看到問題

网友B:
此冰箱已超過10年了

檢查重點在下圖 紅框內 感溫器在冷凍室冷凝管左右兩邊 要注意插座接觸點  溫度調節器在冷藏室(VR)

機板要注意繼電器跟機板有無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板反過來照張像吧,也許可以看到問題

TSAO大的意思是否為繼電器虛焊或脫焊?
小弟曾經也懷疑過是不是除霜後..繼電器跳不過去..
可是拆開後又忘了把機板拆下來拍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冰箱已超過10年了

檢查重點在下圖 紅框內 感溫器在冷凍室冷凝管左右兩邊 要注意插座接觸點  溫度調節器 ...

感謝SA大....

目前尚未更換任何零件..
但是已經有查詢三洋服務站的位置了(住家附近而已ˇ)\..
等又再次出現問題..就會先更換感溫線及化霜線..

网友:
個人經驗~
建議機板跟感溫線及化霜線一起換~

順便檢查壓縮機的PTC啟動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A大....

目前尚未更換任何零件..

我沒提到要換那2個感溫器吧?
是要查看那2個的連接插座看接觸點

tsao0427 大 主要意思 跟我最後那句 應該相同
機板有無空焊 發黑點(打火) 銅箔斷線 因背面又沒零件 都是焊點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板反過來照張像吧,也許可以看到問題

認同T大所言

這幾次風扇及壓縮機完全沒聲音,室內燈有亮(排除保險絲)
開門時用手壓下門的感應按鈕..風扇也不啟動(可能剛好化霜作動中...不確定)
拔除電源..再插上..這時候壓縮機就正常起動..隔幾個小時後..(可能化霜中強制歸零剛好運轉,也可能主繼電器異常如同T大先檢查電路板背面是否異常

基板問題比較大再來可能電熱管或其他化霜異常導致

网友:
繼電器或溫控器,內部接點損耗,接觸不良,這幾天也處理一台類似情形。

网友:
左ˋ下角那顆繼電器換掉就好了~
這機型的通病~繼電器瑕疵

网友:
請您看電路圖,風扇及壓縮機都是接在繼電器上,能過電但是風扇及壓縮機不動請先考慮繼電器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感溫器,換掉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因為11/15到現在都正常....
都沒發生停機現象
所以小弟就暫時不更換任何零件..維持現狀~
以後再發生會再持續更新

再次感謝大家~

楼主:
今天起床,打開冰箱喝咖啡時,發現又沒聲音了!
一樣的情形
這次就先不拔插頭
作了一個不適當的示範
請勿學我
在未斷電時,拆下後背板控制盒
看到電路板時
用起子輕輕敲了一下繼電器
冰箱就啟動了
就像前輩所示,繼電器故障不良
然後就跑了三家電子材料行
都沒有這顆繼電器
有兩家都說沒有到15A的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那裡有再賣?
小弟住桃園,剛剛跑了民族路的電子商家們,都沒有
下午準備去中壢電子街再尋寶

楼主:
這顆
材料行都只有10A
還請指點

楼主:
基板的背面,看似沒有空焊及斷線

网友:
俺的鐵捲門遙控盒繼電器是這樣搞(不專業做法,偷雞,不要學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板的背面,看似沒有空焊及斷線

10A 也是可以的
這顆是控制白線 除霜的 電流最多 2.XA

另一顆長方形
上有機型貼紙
才是壓縮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 也是可以的
這顆是控制白線 除霜的 電流最多 2.XA

感謝回應~

剛剛從工具箱內找到一顆BS-115C

不知道可不可以流用代換...

還請各路大神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

剛剛從工具箱內找到一顆BS-115C

原來12v ,這顆 BS-115C 24v

楼主:
謝謝回復

抱歉,上面繼電器圖是網路抓的,沒注意到電壓

工具箱找到的是12V

這是自己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
材料行都只有10A
還請指點

"壓縮機不運轉敲一下基板繼電器就運轉"

照片中這顆繼電器是負責啟動電熱管的繼電器,跟壓縮機啟動無關
敲這顆壓縮機就啟動是因為啟動壓縮機的繼電器就在它旁邊,
敲打的同時震動到旁邊啟動壓縮機的繼電器,因此壓縮機才會動起來,
你要更換的應該是比較大顆那一顆RL1壓縮機繼電器

電熱管繼電器比較常遇到基板焊點燒焦掉,還沒遇過繼電器本身故障,
冰箱大約10小時左右化霜一次,也就是10小時繼電器動作一次,所以它
的動作並不頻繁,故障率並不高

相反的壓縮機啟動/停止次數相當頻繁,機械式的繼電器接點就經常接觸不良
或是黏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不運轉敲一下基板繼電器就運轉"

照片中這顆繼電器是負責啟動電熱管的繼電器,跟壓縮機啟動無關

感謝~差點繞了遠路
還好tsao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及時拉回~

壓縮機的繼電器上面標示12MBU-5(好像是這樣沒有照得很清楚)

看機板ˋ似乎是4P的

似乎更難買到了
請問大大有建議的繼電器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差點繞了遠路
還好tsao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這一顆繼電器應該很普通不難買的
DC-12V / 10A (4 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差點繞了遠路
還好tsao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露天這家 昱全工作坊 賣的物品我還沒失望過。

繼電器 (OEG ORWH-SS-112D1F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3721041198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差點繞了遠路
還好tsao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這個外形的繼電器~
在材料行通常都是賣 5pin ~
剪掉用不到的一支腳就可以用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神回復
由於小弟網購的繼電器還沒到~
所以最近幾日都是全手動觸發壓縮機

在冰箱冷凍庫擺了一支溫度計...

當發現冰箱外殼是冰的.風扇及壓縮機沒啟動
然後冷凍庫內微退冰時....

使用彈指神功彈壓縮機繼電器讓它啟動....
再不行就拔插頭後再插回...也過了好幾天.....

由於這冰箱是96年製造
又是便宜的機種...雖然是電子是除霜系統
但是機器的運行狀況很難掌握
例如..除霜時.只知道壓縮機沒再動了...
很難判斷是壞了.還是故障了
現在的新型冰箱都有機器運轉狀況

這幾天小弟有個大膽的想法...自己加上一顆除霜指示燈...

小弟沒有學過電子學.沒甚麼維修經驗...
還請鞭小力一些
看電路板..除霜繼電器是-12V觸發(不確定.有錯請指正)

如果我在下面圖上..接點接上12V的LED...
這樣是不是代表除霜模式啟動時...就有一顆燈可以看的到...

這只是紙上談兵...還沒實際在電路板上測量電壓

想問一下這樣做會有問題嗎?
會不會對電路板造成損害.......

网友C: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買110V LED 小燈炮
接在紅線 跟 白線

也可加在 紅線 跟 藍線
監看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買110V LED 小燈炮
接在紅線 跟 白線

對阿~沒想到還有直接從AC110下手的地方....
這樣就不用擔心弄壞電路板了~

网友:
建議可以兩個sensor和繼電器一起換掉,這是這機型的通病,表示都會碰到,一起換掉省事,冰箱不冷壞掉的東西價值比這些小零件貴...

楼主(2019-12-25):
報告一下進度
上週完修,運作了一個禮拜都正常

順便增加了運作狀況指示燈
本次購買的零件只有繼電器+7812穩壓IC

連LED示燈都是工具箱內舊有零件拼湊
找到的是聚光的,再用砂紙磨霧
徹底發揮不花錢的精神

後來會加上7812的原因是做好12V的LED指示燈後,
才發現主板待機時的DC電壓大約是14.9V
翻遍了工具箱,廢料,找到的都是7805,
只好再去材料行買一顆7812,
花12元穩個壓安心點,畢竟紅色的燈是常亮

再次感謝站上前輩無私指示,完成了這個小任務
雖然直接換主板很簡單也不貴,
但是DIY換掉故障點後,對整個冰箱運作原理也更有認知
謝謝大家,謝謝平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進度
上週完修,運作了一個禮拜都正常

恭喜完修

精神可嘉,冰箱屬於比較急迫性的產品,以前有好多人上來問問題,但最後都撐不到2天就放棄了,
不是買新的就是請專業人士到家裡維修,因為沒有冰箱食物都壞光了

大大可撐這麼久不放棄,最後還能完修,完全發揮了痞酷精神

附一個維修文,這是多年前我自己寫的,給你留著備用,以後若再遇到問題,希望能幫你縮短維修時間
三洋電子式冰箱動作原理 - 複製.rar (19 K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恭喜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精神可嘉,冰箱屬於比較急迫性的產品,以前有好多人上來問問題,但最後都撐不到2天就放棄了,

感謝tsao大~有你的指導~才能完修阿~
因為家裡很少煮..所以冰箱沒冰什麼
然後這次故障點只是繼電器接觸不良
請家人多注意冰箱的動作及聲音~
沒動就彈繼電器一下...就可以恢復正常
..所以就拖了很久~

同場加映.故障繼電器拆解零件圖

很明顯接點都黑了
使用了12年...給它每日吸放15次好了
也要65700次....算算也很辛苦~
死了還沒全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