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E2795VH 27吋 好幾條亮線

楼主(2019-11-19):
螢幕好幾條亮線,想問問大家的經驗,這是面板壞了還是排線接觸的問題?
若是面板小弟就直接棄修了,還望大大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面板壞了

网友:
面板掛了!

楼主:
看樣子不用拆了~~~直接棄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樣子不用拆了~~~直接棄修...

我是建議還是拆開按一下排線看看,如果是排線鬆脫,再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建議還是拆開按一下排線看看,如果是排線鬆脫,再想辦法。

面板壞不是沒救了嗎? 排線若真脫膠,我也沒設備救了...
不過我有空還是拆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壞不是沒救了嗎? 排線若真脫膠,我也沒設備救了...
不過我有空還是拆開看看... ...

脫膠可以用壓迫法,利用背版或鐵框,因為我19吋的螢幕亮線有用過,不過沒那樣多條。

楼主:
今天晚上有空,我拆開了,按了老半天排線還是一樣沒改善,其他所有接頭也重新清理...結果也是一樣,真的棄修了...謝謝大家的建議及幫助,謝謝~~~

网友:
面板掛了+1

网友B:
1.可以說廣義面板壞掉
2.但不是狹義面板(玻璃面板)壞掉
3.有亮線是連接邏輯板及玻璃面板之間的軟排線出現問題(如發生脫膠現象), 一般的電視維修業者是不會花大錢去購買昂貴的修復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說廣義面板壞掉
2.但不是狹義面板(玻璃面板)壞掉
3.有亮線是連接邏輯板及玻璃面板之間的軟排線出現 ...

對啊~~~我只是玩玩,沒有專業設備!!!
但還是很謝謝大家的意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