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急需 鉭質電容 10uF 50V +-10%

楼主(2019-11-20):
我有一個電路板上的元件爆了...
看起來是鉭質電容, 上面依序標示及我查到的資料
R+  ==>  不知道 , 猜R case
106 ==> 10uF
50K ==> 50V +-10%
110 ==>  不知道, 猜date code
游標卡尺量測約 7.2 x 4.3 mm

我有二個問題.
1. 二個我不確定的資訊, 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2. 在新竹或台灣 哪邊可以買到相同規格的零件. 需求大約10個.

网友A:
1. 二個我不確定的資訊, 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說明都在下圖中:

(出處: KEMET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R+: Surge Robust MnO₂;
  110: 10 week of 2011;

  K: KEMET ID.

  這顆鉭電容高度有 2.8 及 4.0 mm 兩款, 請留意.

補充內容 (2019-11-23 10:05 AM):
修: 50V 10μF 高度只有 4.0 mm 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這裡快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44960725#info速回復#

哇!!! 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都在下圖中:

(出處: KEMET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太專業了...   再請問一下..

R+: Surge Robust MnO₂;
        ==> 1. 是耐浪湧(衝擊電壓)的二氧化錳?  如果買到一般的會比較容易爆掉嗎?
                2. 用在直流24 V , 需要注意ESR 嗎?

K :  我以為是誤差值, 所以這個是沒在標誤差值的嗎?

网友:
夭壽骨
這電容那~~~~~麼貴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專業了...   再請問一下..

R+: Surge Robust MnO₂;

  R+ 的問題也難倒咱了, 不能亂唬弄. 不好意思啊!

  是有誤差值的. K = ±10%  M = ±20%, 是載於訂單料號上.

  要不請參閱 T495 Surge Robust HRA Low ESR MnO2 DLA 95158 (出處: KEMET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當發現 Capacitor Marking 與 3# 截圖不同, 為資料表版本之故.

補充內容 (2019-11-23 10:13 AM):
上鏈結 2019 版已無 10μF 款的; 挖到 https://tinyurl.com/qtb3269 2013 版有 10μF 款的.

网友:
以前286主機板上密密麻麻都是這個電容~~

网友:
不标容容量的倒没见过,标记一下,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