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19吋LCD螢幕 190CW7CB/HWC7190A 不過電/偏光膜光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20):
繼上次優派VE700電腦螢幕更換內外偏光膜 更換失敗,但有了經驗後,再度找了一台來玩
這台外表看起來還好,就外膜有破損,但是無法開機,所以~先修吧!

主角:
Philips19吋LCD螢幕 190CW7CB(HWC7190A)
外觀:就外膜有破損而以

不能開機,先拆檢啦!
主機板:

電源板:已經有看到許多電容爆了,這應該不是場硬戰
近拍電容處:
大電容沒凸起,但是漏液了
這裡1顆

這裡有1.2.3顆

換上新電容吧:因有的沒凸起,所以先不換,有換的先做個記號
點個奇異筆記號:

測試:有過電,電壓都有出了,但是不能開機...查修後,是開關的按鍵壞了無法觸發
買不到相同的,但是也可以上!

因為外殼按鍵腳座斷了,換高一點的開關頂住
這樣外殼按鍵就不會搖晃了!

OK!開機測試...
挖哩~這偏光膜太嚴重了..不單外膜小破損
內膜也要換了!

拆面板先:
內膜情況:

外膜情況:

上吧!!開始拆舊膜:
1.

2.

舊膜刮除後清潔乾淨
1.背面

2.正面

貼好了!這次終於貼的很正常,但是還是有兩三顆小氣泡
1.背面

2.
3.正面明顯的兩顆小氣泡...
好吧..已經成功一半了.安慰自己...

上機測試面板有沒有被我玩壞...

OH!YA!完美阿!

完修了!這台色彩表現還可以...

共計換了5顆電容.一顆按鍵;偏光膜用32吋偏光膜剪裁一張0度,一張90度

謝謝觀看.下次再見

网友A:
這台的按鍵設計真的不優

手邊兩台都是壞按鍵座..

但整體色澤真的是很不錯的...

感謝您的分享呀~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來,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按鍵設計真的不優

手邊兩台都是壞按鍵座..

哈,沒經驗的我真的差點被按鍵跟LED燈騙走..想說輸出電壓都有了,為何沒有待機燈號
結果這台是沒有電源待機燈號

按開機亮綠燈..沒有訊號輸入過一會才有轉橘燈(待機)

一開始一為電源插上就會亮待機燈...想說怎麼都不亮,還測試LED燈是否故障..結果也是正常
最後直接觸發開關才知內幕..哈

這種塑膠按鍵一不小心或壓久了都會斷..
前主應該是按鍵壞了大力按壓所以壓斷了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來,不錯!

開店沒客人的時候..慢慢學習..完修的成就就是快樂^^

网友C:
19吋螢幕內外偏光膜一般好像都是45/135度居多,直上0/90度也是可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吋螢幕內外偏光膜一般好像都是45/135度居多,直上0/90度也是可用嗎?

因為內外膜都壞,45/135的偏光膜好像比較貴,
所以改用32吋常用的外0度內90度裁減
繼上次的測試,內外相差90度即可

如果單換內/外膜,就一定要注意度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內外膜都壞,45/135的偏光膜好像比較貴,
所以改用32吋常用的外0度內90度裁減
繼上次的測試,內外相差90 ...

內外,是指面板兩面,一面內?一面外?
一般常壞是外面?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內外,是指面板兩面,一面內?一面外?
一般常壞是外面?
謝謝你

是的,外膜就是螢幕正面用手可摸到的,內膜是裡面需拆機後面板拿起來換
常壞算是外面,畢竟會觸碰到,也如同手機螢幕保護貼的意思
內膜好像都是因為長時間背光高溫或潮濕原因導致

网友E:
我想再確認一下, 請問Bear7757兄,  如果由外向裡面, 是"外膜-玻璃面板-內膜",還是"外膜-內膜-玻璃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再確認一下, 請問Bear7757兄,  如果由外向裡面, 是"外膜-玻璃面板-內膜",還是"外膜-內膜-玻璃面板"? ...

是"外膜-玻璃面板-內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外膜-玻璃面板-內膜"

感謝bear7757兄的教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