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W DH Deluxe [可過電][可跑碼][開不起來]

楼主(2019-11-20):
目前的進度:
1.775帶燈測試儀測過775座,良好
2.刷過 BIOS
3.PCI 的 A15 有3.3V電壓
4.診斷卡上的跑碼卡在 E0

請指點下一步怎麼走,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1-21 12:25 AM):
這片修好了....記憶體用到不良的,換掉.......就可跑碼.

補充內容 (2019-11-21 12:25 AM):
電腦開機時,BIOS出現chassis intruded的錯誤訊息 ===> 短接 chassis 的針腳就行了....見下面.

网友A:
.......桌機的不太會修,路過.......

E0 不是沒過記憶體嗎?

記憶體供電查查,SP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機的不太會修,路過.......

E0 不是沒過記憶體嗎?

換記憶體以後有跑更多碼了......其他我再測測.....

感謝.....

楼主:
這片己開機,算弄好了.......謝謝大俠.....

楼主:
目前可開機...但知道這片故障在哪裡了.....

[電腦開機時,BIOS出現chassis intruded的錯誤訊息]

現在在參考別人的貼文.....

楼主:
這片被丟掉應該是因為出現chassis intruded的錯誤訊息,導致無法進BIOS.....拿掉電池放電也沒用.

華碩官網有寫....將藍色短接起來就好了...

這片主機板己經可進BIOS,弄好了....

謝謝各位.....

下面的照片沒有用...刪不掉.

网友:
現在電腦好像很少做這個機箱腳位,

不然就是有腳位,機殼沒有那個開關

弄個jumper就好了啊?

還是因為那三極體掛了,弄了也沒用?

變成要焊一條線,手動讓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