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ED-PA12N 負離子吹風機插電無反應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21):
大家都知道wish 含慢賺錢,所以東西壞了都要修,A不到別人修就得自己修。
話說這台SAMPO ED-PA12N 負離子吹風機已經壞了很多年了,不過因為又買了新吹風機,舊機就一直擱置,直到這幾天才又跑出來。
我在拍照的相機前陣子出狀況,本來是相片編號錯亂,現在變成有些照片會不見,所以這篇有一些照片是不見的。
這台是壞在下圖溫度開關的腳上,原本的空心鉚釘整個長銅綠掉在裡面,鉚釘上有兩條線,一條是通AC插頭,一條是負離子的電源,下圖我換了一個新鉚釘解決。

咦!怎麼那麼剛好wish 有同規格的空心鉚釘?我還真的有。

原本這台吹風機的負離子電源是用錫焊上的,我把它勾在鉚釘上比較牢靠。

另一條是電源線,因為它要通過發熱芯的下緣,所以原本就使用耐熱線,因為它其中一段銹蝕了,所以要補一條加熱線。

問題是我沒有耐熱線,所以去leo.rain 那裡A看看?結果他拿一個電鍋的發熱片,上面就有耐熱線了。

再跟他要了幾個Y端子備用。

我只要Y端子的尾段。

拿出我的壓著鉗上工了。

壓接完成照。

以前留下的耐熱套管也派上用場。

完成圖。

與負離子的電源壓在空心鉚釘的正反面上。

我知道大家會說怎麼壓的那麼難看,而且也只有壓一半,其實我有工具,不過一時找不到,我也有重新整線,讓鉚釘儘量壓到耐熱線,最後再焊一些高溫錫好了。

插上市電試機果然運轉了。

負離子也能使用。

又可以在我家服役一陣子了。

看來我又要花錢買相機了~~~,還是先想想那裡能A到比較實在........

网友A:
網路各大電商均有的A~~~~使用烏骨雞學姊聯名卡刷

A套GOPRO HERO8.....戴在額頭上一邊碎念一邊修,比拍照好!!

网友B:
相機重置,更新韌體,記憶卡格式化

也許就正常

网友C:
新手機的拍照功能已經比傻瓜相機要強很多了!!

网友D:
踢爆 還是要踢爆
建議將耐熱線壓接O型端子 O型端子的孔要與鉚釘同規格 在穿過空心鉚釘 在將鉚釘壓實

网友E:
恭喜完修!lkk已經20多年前就沒用過吹風機了,剃光頭好洗又省錢。

网友F:
雖然已經自首, 但是我還是要挑出來再說一次
你壓的真的很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踢爆 還是要踢爆
建議將耐熱線壓接O型端子 O型端子的孔要與鉚釘同規格 在穿過空心鉚釘 在將鉚釘壓實

這種要用的O型端子很小,我沒有這種規格,你有嗎?我有自用的wonpro 延長線缺好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各大電商均有的A~~~~使用烏骨雞學姊聯名卡刷

A套GOPRO HERO8.....戴在額頭上一邊碎念一邊修,比拍照好 ...

各大電商只能用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機重置,更新韌體,記憶卡格式化

也許就正常

我重置過N次了,也格式化N次了,只要把記憶卡拿出相機編號就錯亂。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1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機的拍照功能已經比傻瓜相機要強很多了!!

你應該是指OPPO 等牌子強調拍照的相機吧!我拿XR拍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
最近有想弄台單眼相機的衝動~~~

https://store.sony.com.tw/produc ... b2d016cff701988581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lkk已經20多年前就沒用過吹風機了,剃光頭好洗又省錢。

好點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雖然已經自首, 但是我還是要挑出來再說一次
你壓的真的很難看

嘿嘿!因為一時找不到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大電商只能用買的~~~

納~~尼就去麥啊~~~(學四川口音說)

買台GOPRO.....套在頭上一邊修一邊念,放到YT上.....

一段影片勝過千言萬語~~~~自己不要入鏡就好

我知道學姊怕你露面之後女粉絲會很多,整天要求到府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因為一時找不到工具~~~

下回來高雄找他....."借"工具...

网友:
如果他說二十幾年前已經"綁起來了"不用買套套,你還會覺得是好點子嗎?

网友G:
老大~
鉚釘壓的真醜
線尾用O型端子壓接再用鉚釘更好看
鉚釘可以A幾個嗎?好像很難買到

网友:
類似的雞眼丁工具我有兩把,左邊在小北買的,都有附ㄧ些雞眼丁,但是這些常見的雞眼丁尺寸比老大的直徑大上一些要代用也應該不是問題。

如果只有銅釘而沒有專用工具可以用中心沖沖頭,用小榔頭慢慢敲擊就會慢慢成形的,如果常用或講究點可以去網拍找專用沖頭或是用車床自己車一個專用沖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
鉚釘壓的真醜
線尾用O型端子壓接再用鉚釘更好看

其實有一位朋友曾經自製一支專用的鉚釘鉗給我,我記得我曾經拍給大家看過,不過怎麼找不到了,我爺爺有一組手釘的鉚金工具,只是搬了幾次家要找要靠運氣。
鉚釘我有兩種規格,兩種都歡迎你A,有需要再跟烏骨雞學姐說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要用的O型端子很小,我沒有這種規格,你有嗎?我有自用的wonpro 延長線缺好幾個。 ...

沒有O端子.不是有A了幾個Y端子.把Y端子開口插入鉚釘.尾端稍微夾一下.應該可用.

网友:
上次,電熱水壺,換溫度保險絲,沒有壓接鉗可用。
一般鉗壓不緊,連實例都不好意思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