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三合一 主機板 新禾090-630675-10 不過電

楼主(2019-11-21):
請教各位前輩/酷友們,手上一塊三合一 主機板 {新禾090-630675-10}
不過電,檢查沒有5v輸出,
量測大電容(150uF400v)+-極有162.3v

MOS(TN65L)量測有5V
另,量測電源貼片(73F01P),有測到4.9V

請教,會有可能大電容壞掉導致嗎?
因這邊料行沒有400V150UF的電容,所以還沒更換

或是有其他地方故障導致..敬請各位前輩給予指導

楼主:
抱歉,最後一張照片是錯的,有點選刪除但是還是跑出來..

网友A:
先断电,量下后面的几个整流的二极管看有没有坏的。没坏就上电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一般就是前面有问题。看你那照片,你检测一下你那开关管旁边那个限流电阻坏了没。再就是上电的时候不要用两个表笔去量开关管。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B:
付費求FUJIMARU TK-42H6D6三合一板一片 - 徵求啟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883-1-1.html
#2
缺一顆VR2001二極體,這顆可用一般二極體代用,例如:1N4148

FUJIMARU TK-42H6D 無待機燈號無法開機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t=FUJIMARU%2BTK-42H

看你這樣活電測量兼拍照實在很危險,稍微手一滑就冒火花了,建議自製三用電錶探針來測試

自製三用電錶探針 - 工具使用說明及介紹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20519-1-1.html

网友C:
可以從控制板往回查,看一下5V的斷點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电,量下后面的几个整流的二极管看有没有坏的。没坏就上电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一般就是前面有问 ...

好的,謝謝提供資訊,晚點有空時會下去測試看看
謝謝最後的提醒告知,抄收筆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付費求FUJIMARU TK-42H6D6三合一板一片 - 徵求啟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 ...

謝謝W大提供實例,晚點我去看看

拍照測試方法會再改進學習,謝謝指點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從控制板往回查,看一下5V的斷點在哪裡!!

好的.樓上有前輩指導方向,晚點會再查看看,感謝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电,量下后面的几个整流的二极管看有没有坏的。没坏就上电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一般就是前面有问 ...

1.請問一下, 您說上电的时候不要用两个表笔去量开关管, 為什麼?
  如果我改用測試鈎先勾住开关管的其中兩個腳, 然後再上電, 這樣是否可以?
  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我最近常用两个表笔去量开关管任兩腳的電壓.

2.如果黑笔接地線(如大電容負極), 紅筆分別測开关管的三隻腳電壓, 這樣是否可以?

网友D:
1. MOS(TN65L)應該是7N65L?
2. 我覺得7N65L應該是開關管, 我最近有測量多個電源板, 我發現開關管的D極電壓約155V(相對於地線), 開關管的G極電壓約0.3V以內(相對於地線), 所以你測的7N65L開關管的5V電壓, 我是看不懂?
(我是業餘玩家, 大家相互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MOS(TN65L)應該是7N65L?
2. 我覺得7N65L應該是開關管, 我最近有測量多個電源板, 我發現開關管的D極電壓 ...

J大,是開關管7N65L沒錯,我打錯了
我剛再測量G極與D極電壓都是有162V(相對於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电,量下后面的几个整流的二极管看有没有坏的。没坏就上电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一般就是前面有问 ...

剛剛看到一支電阻有破損

拆下測量測不到電阻值
查詢也找不到這電阻值是多少
(五色環:1棕-2灰-3銀-4金-5白)

請問,這電阻值正確為多少?

网友E:
網拍找 0.18R
就有一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網拍找 0.18R
就有一樣的了

請問,如果手邊有0.56的,採用3支並聯方式接上,可行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手邊有0.56的,採用3支並聯方式接上,可行嗎

應該可以臨時用用
不清楚此電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可以臨時用用
不清楚此電阻的作用

謝謝回覆,我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手邊有0.56的,採用3支並聯方式接上,可行嗎

這有保護作用~

你看這電阻是否連到 MOS 7N65L ?

如果是的話 ~ 這 MOS 可能掛了~

要先查其他元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從控制板往回查,看一下5V的斷點在哪裡!!

往回找5V斷點,但學不精光...請各位前輩們指導

查找背面,從大電容旁ˊ的一顆電容(紅圈處)上量到5V電壓,持續往下找斷路

楼主:
另,量測7N65L開關管...
是否已擊穿

网友A:
哦。看你这量的开关管肯定是坏了。感觉是控制脚对地了。那个电阻是开关管S 脚的限流电阻。这个坏了一般开关管要换。驱动芯片也要换。开关管G脚的那一路到芯片要着重检查。再就S 脚到芯片的那路。这个板我没有图纸。你找个和这差不多的图纸看看。你在板测量元器件的时候,还要量一下大电容的电压看是不是没有泄放掉。电源停振后那个电压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消失的。注意安全。
你上面问的那个问题。开关管是N 沟道场MOS 器件,是电压控制器体。它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对电压很敏感的。要讲清楚那也是很复杂的。我也不是高手。留着你们那边的高手解答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量測7N65L開關管...

拆下來再量
有短路就是擊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你这量的开关管肯定是坏了。感觉是控制脚对地了。那个电阻是开关管S 脚的限流电阻。这个坏了一般开关 ...

謝謝您的回覆與指導,電阻這邊材料行都買不到,已在網路購買待料中。
我也四處找這板的圖紙要摸索,還是沒有找到,我再找找有無類似的圖紙參考。

另外,請教您說的驅動芯片是哪一個芯片?

量測時我都會先斷電一會,再行測量,也會量測大電容的電壓是否已降,謝謝提醒。

(开关管是N 沟道场MOS 器件,是电压控制器体)這句話我不懂,能再詳解一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來再量
有短路就是擊穿了

好的,謝謝指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往回找5V斷點,但學不精光...請各位前輩們指導

查找背面,從大電容旁ˊ的一顆電容(紅圈處)上量到5V電壓,持 ...

測量結果做到這樣用心,是我的話,就把電路順便畫出來,就一目瞭然了。
20樓解釋的很透徹,高電壓MOS管擊穿的話,MOS管周邊的元件甚至電源管理的IC,可能都會受到波及,加油,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可以臨時用用
不清楚此電阻的作用

應該是做壓差或電流偵測及過電流保護吧!(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測量結果做到這樣用心,是我的話,就把電路順便畫出來,就一目瞭然了。
20樓解釋的很透徹,高電壓MOS管擊 ...

我非本科..剛接觸,不懂畫電路圖...

以上是我亂畫的..畫到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來再量
有短路就是擊穿了

拆下測量:

等料中

网友D:
1.樓主是測開關管1-2腳、 1-3腳 、2-3腳之間的電壓, 我有點不太了解, 測開關管有無擊穿, 應該是測1-2腳、1-3腳、2-3腳之間電阻值是不是有任一組電阻值很小
2.我看網路上的資料, 測開關管1-2腳、1-3腳、2-3腳之間電阻值, 先用起子接觸pin腳放電.
3.網路查的資料:
当发现开关管击穿后,不要急于更换,要先查清原因。造成开关管击穿损坏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1)稳压控制回路有开路性故障。
(2)尖峰吸收电路发生故障。
(3)交流供电过高。

我是非本科, 尚祈網上先進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樓主是測開關管1-2腳、 1-3腳 、2-3腳之間的電壓, 我有點不太了解, 測開關管有無擊穿, 應該是測1-2腳、 ...

了解,謝謝指導如何測量.
後續還在尋找相關原因..

网友A:
你这管子肯定坏了。我给你找个差不多的图纸你借鉴一下。里面划红圈的你要着重检测下。你要画个和PDF 图样的,那样才能分析电路。只画开关管和6个脚的那个芯片的(就是我说的驱动芯片)外围图。白纸铅笔,画图。你这还画的高大上呢。

74.57 KB, 下載次數: 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管子肯定坏了。我给你找个差不多的图纸你借鉴一下。里面划红圈的你要着重检测下。你要画个和PDF 图样的 ...

謝謝X大的指導.因為最近還有其他的事情,所以這板已經放了快一個月了...
目前量測出來,開關管到芯片中的電阻有損壞,
但是有一個已經燒毀:
R2012的那顆電阻燒毀沒有看到阻值,不知道該如何更換

另外,背面也有一顆電阻燒毀:
R2009的電阻,看不清楚是401還是4R1

网友:
你們那里沒有萬能電源模塊換的吧,換個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