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 故障 惠而浦 26L 微波爐 台北

楼主(2019-11-21):
[贈送] 故障 惠而浦 26L 微波爐 台北

型號AKM2680
1350W/13A
韓國機器

症狀:
長輩回報看似一切正常,但微波不會熱
其餘外觀良好,正常使用痕跡

論壇上很多人排線好像有狀況
但這一台應該是沒有這災情

描述:
拆開後簡單查看
發現有一保險絲燒了,用手邊的料把 5Kv 700mA 的換掉
但沒想到一啟動他又燒掉了@@ orz....
可能是其他部位有問題
高壓部分不熟悉,所以就不diy了@@

因為1111直接孝親買一台給長輩
此台贈出給想研究的人研究

地點:

台北市松山區小巨蛋附近可以約
建議能自取者佳

願意po維修文的最優先(不強迫拉~~)

預計贈送一周,如果沒有人要就可能拿去回收了

网友:
拆變壓器 DIY 點焊機

网友A:
隔壁東東火鍋的微波爐,
也是保險絲燒了,
把 5Kv 700mA 的換掉,
測試時,是好的都正常加熱,
可是拿回去用,
保險絲又燒了,
換了3.4次還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
惠而浦維波爐我家也一台.AKM2800型.可以設定.但是一啟動.時間沒到就自己跳掉.

网友:
猜磁控管故障..

网友:
是不是開機嗡嗡叫就燒了?建議高壓電容高壓二極體要檢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壁東東火鍋的微波爐,
也是保險絲燒了,
把 5Kv 700mA 的換掉,

要看實際的電路圖~

有些是跟 安全開關 有關係~

開關的接觸 動作 上的 錯誤~

會直接造成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看實際的電路圖~

有些是跟 安全開關 有關係~

似乎不是開關的接觸 動作 上的 錯誤~
檢插過開關無什問題,
懷疑高壓電容有沒有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是開關的接觸 動作 上的 錯誤~
檢插過開關無什問題,
懷疑高壓電容有沒有可能呢? ...

一般 開關 動作 (安全裝置) 會控制 微波產生電路~

如果 開關 動作 是錯誤 (也就是處在於 關閉微波的狀態)

但實際微波電路是作用中~

此時就會短路情形 ~ (當 微波產生電路 作用時 , 開關 動作 必需是正常工作狀態 )

否則會直接令電路短接 (爆保險絲) ~ 最後一道防線~

P.S

我遇過這樣子的設計電路~  (雙保護電路)
(這不是錯誤設計哦)

要看電路圖才知道 ~

若不是這個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差3天就一周了,要的人趕快出聲,可能就要拿去回收了。

网友:
好幾年前我家正常的微波爐,被我老婆因為接收到許多電磁波好危險的資訊為由,要我處理掉,就被朋友接收去了,最近在玩鋰電池,需要用到變壓器,看了幾天,可能距離太遠,沒人要接收,那我就地利之便排個隊,我時間隨時方便可自取,若尚未丟去回收的話.

楼主:
歡迎,請私訊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