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LD2 SE CPU 多重故障

楼主(2019-11-21):
一片asus P5LD2 SE G41主板    由于ATX电源烧毁 ,导致  声卡烧毁  cpu无供电,cpu电源管理芯片RT8203A  求图纸或点位图,谢谢!

楼主:
别沉下去,帮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沉下去,帮帮吗

P5LD2 SE.rar (911.21 KB, 下載次數: 15)

网友:
這片明明是945P晶片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