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冰箱 TR-C628V 不冷,壓縮機不動,變頻基板維修

楼主(2019-11-21):
最近維修案件比較少,不然就是收到高複雜度的電器、原廠缺料的、別人棄修的……那明顯不是業餘 DIY 者可以按文施工碰碰運氣修看看的東西,高複雜度電器光是拆開機器就是件大工程,更別說怎麼裝回去了。因為,每次看到不會修又拆得亂七八槽又裝不回去的機子,我就很想罵人……原廠棄修件可能還比較好,至少經手的人不會是生手。

所以就沒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說嘴的。

這次講的案例是,大同冰箱 TR-C628V,情況是壓縮機不啟動。這台是變頻冰箱,當下換了片新的變頻基板就正常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而壞的基板就被我丟一邊,這兩天比較有時間就拿來研究看看。

壞的基板,從外觀上看沒有明顯的故障點,上電後 LED 也會閃。正常工作的情況下,LED 會規律閃動,若有異常發生,則會快速閃動。

上電試跑看看,LED 出現一長四短的故障訊息。

試著摸摸大象,看看能不能摸出個什麼東西?結果發現一些 R42,R41 電阻的值怪怪的,跟其它顆不一樣。
拆下來測測,發現斷路。

換上新的電阻來試試。

換好了,動作還是不正常。

再試著往下查看看,邊換邊試……

然後才發現一件事,原來這青色的貼片電阻是……溫度保險絲?本來是好的,拆下就壞了,所以板上量一量,確認應該沒什麼問題的話我就不再拆了,不然誰受得了這事?

所以呢,好像就換了好幾顆,到底幾顆我也不知道,因為最後幾顆都是冤死的,就不提了。

為什麼照片裡有馬賽克?因為桌面放滿了太多偎褻物了,被生人看到我會害羞的……{n_128:}

電阻處理完成,上電測試,發現動一下就停掉。

找了顆正規的負載,也是動一下就停掉,不過這次的故障變成了一長一短。

拿了片新的驅動板來對照測試,也是一長一短的故障。最後交叉比對,才發現是驅動板的預設保護動作。我火了!三分鐘,泡個麵……說錯了!是,找到它然後做掉它……壓縮機就跑起來了,還會碰碰叫!

總結一句:電阻受熱故障……祝各位賺錢愉快!

完修。

不教怎麼改保護去驅動非原標配的馬達 (壓縮機)。反正呢,放回原來的機器裡基板應該不會有問題了。
寫這篇的時候又接到一通電話,說 LG 洗衣機被台電搞壞了。沒意外的話下一篇應該就會選這主題吧。

网友A:
所以這幾顆R41/R42/R43/R44/R45/R46/R49是溫度保險絲,上面編號好像是1503

网友B:
太燙所以溫度保險壞了?

网友:
有正常的板子做比對,修起東西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幾顆R41/R42/R43/R44/R45/R46/R49是溫度保險絲,上面編號好像是1503

這片猜想原廠也沒有修理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幾顆R41/R42/R43/R44/R45/R46/R49是溫度保險絲,上面編號好像是1503

不是溫度保險絲,你有很多新品,測量就知道了

网友C:
請問這電阻本子是現成的還是自己製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燙所以溫度保險壞了?

不知道,這種類型的零件我從未接觸過。看看哪位大老知悉此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電阻本子是現成的還是自己製作的

樣品本。

楼主:
冰箱的控制基板電源是由變頻板供給的,電壓是 DC12V。本篇補充說明怎麼更改輸出電壓。

有兩組電壓輸出,一組是 12V 給外部使用。

一組是 17.7V 供內部的 MCU/IPM 使用 (經過 78XX 穩壓)。

R73=15KΩ,R74=3.9KΩ 回授電阻是本次的重點。

現在流行電腦作業,所以直接叫電腦幫我計算要怎麼改了,這樣比較快……可以少死幾個腦細胞?

答案是 15K 改 18K,或 3.9K 改 3.3K 兩種選擇。

3.3KΩ 比較常見,所以決定採用 R74 改成 3.3KΩ 這個方案。

升高了約 1.8V 成了 13.8V 左右。另一組現為 20V 左右。這樣就結束了。

好了,也許您會問為什麼要這樣改?

……………嘻,這是企業秘密。{n_024:}

其實是針對某些問題提出的一種對策,不清楚的話還是別知道的太多比較好。{n_135:}

若因此而產生不良後果,敬請自行負責。{n_022:}

网友D:
這溫度保險絲也太像一般電阻了.....不過顏色跟標示都怪怪的難怪會誤判
話說是跟新的板子比對才找出那個是溫度保險絲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的控制基板電源是由變頻板供給的,電壓是 DC12V。本篇補充說明怎麼更改輸出電壓。

這是改變TL-431的分壓電阻

奇怪到底是要做甚麼對策需要提高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溫度保險絲也太像一般電阻了.....不過顏色跟標示都怪怪的難怪會誤判
話說是跟新的板子比對才找出那個是溫 ...

超高精密電阻,最高精度0.01%,最低温漂5ppm,是目前最高的規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