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洗衣機 WF-759G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9-11-22):
不好意思,這台不是變頻版本的,只是一般定頻機。

才收到電話沒多久,晚上十點半故障基板就專車送到我家門口了……怎麼?超速加急件嗎?而且還一次送來兩片!?反正還不太想睡覺,先來玩玩看處理。

驗明正身。

接線圖。

還有,這兩張不是我拍的,我從頭到尾都沒看到洗衣機本體。

基板是上下兩片組成的。

基板有修過了。嗯,經營中古家電維修買賣的通常都有一定的動手能力,不過碰到不能解決的故障時一定要立刻後送喔!這片基板就是自己簡單修修發現不行之後立即就送到我這裡來了。

這是經常供電型設計,所以直接量電源輸入腳,發現高阻抗,又是市電變壓器,因此代表內部一定有斷線的故障。

上下分家。

主保險絲無故障,銅箔保險絲也無故障,所以只可能剩下變壓器本身的問題了。量測變壓器初級端,發現已經斷線了。

先拆下變壓器,如果有新品或良品的話可以直接更換。但小弟為人向來小氣,一毛不拔,人稱鐵公雞,有機會修復的東西絕不輕言放棄!總是被各方業務人員視作眼中針、肉中刺!所以先來檢查變壓器內部看看。

Bingo Bingo!發現故障的溫度保險絲一顆。

找來常用的備品,大了一號是因為這是 2A 的,原配是 1A 的,不過這沒關係,取它的溫度保護特性而已。

換裝完成。

上膠帶,其實沒有也什麼關係啦……順手而已。

這裡有個問題:為什麼有變阻器的設置,但卻沒有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作用?原來是這顆變阻器用的是 470V 的,但這台是供 AC110V 地區使用的機器……

來人呀!把 LG 拖出去砍了!

這裡的銅箔保險絲無損,如果沒有這東西或是壞掉的話,可以加上 1A 的一般型保險絲。這就是我在前面溫度保險邊說的,沒有關係的原因。

處理好的變壓器裝回,上電開機測試,有亮了,會叫了。維修結束,準備收尾。

該打膠的地方打一打。

完工。

處理完這片又寫完這篇,有點累了……睡覺去!剩下的事等我睡飽後再說吧!

网友:
這是神技吧,直接抓到問題點

网友:
高手阿  ,插著久了就有溫度,有些膠都變黑了

楼主:
本篇有後續……基板確定是沒問題的!今天早上老闆打電話來了,說雖然可以過電開機了,但機器動作不正常,脫水時排水馬達動作,洗衣進水時排水馬達也動作……!?我就聽得霧剎剎。只好整台載過來看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面板拆下。

咦?怎麼會這樣?排馬真的是在隨便亂動?

然後…

然後……

然後………

經過了半個小時抓蟲,結論出來了:

這是原本的接法。

被我改成了這種接法。這樣就正常了。

怎麼回事?簡單的說,這片基板呀,應該不是給這台洗衣機用的……這結論真是令人噴飯了!不知道是哪個型號使用的?結果被裝在這裡。我特別問老闆之前是不是有人經手過?嘻嘻,莫宰羊!

離合器的部分也被動過,得裝回來才行。這離合器是我開業以來所碰過,最難搞的設計……

我沒認識 LG 內部的人,故沒得問這事:這基板到底是供給誰用的?拍兩張照片大家看看吧!

网友:
此機型排水馬達是三線的~
但是也可以換成二線型的馬達~
通常是國際牌在用的~
粉紅線不要接~
只要接藍白線~
也可以接粉紅線~藍白線不要接~

不過進水時~排水馬達也動作~
看這情況~
是基板上粉紅線的部份出問題~
若懶得修基板~
就把粉紅線剪斷~
跟藍白線接一起也是沒問題的~

网友A:
請問你機板修好後打膠,是用什麼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機板修好後打膠,是用什麼膠?

看起來像是矽利康

楼主:
這顆排馬的三條線,粉+藍是線圈,粉+藍底白條的是極限開關,而修到的這片基板本身不具相關功能的輸入腳,該腳位是單純的 AC 輸出。根據接線圖與內部線路配置比對,兩者並無錯誤,或有遭遇修改的情事。所以我才會說:這不是原配。

网友:
真是精彩的維修實例,其中有人為因素,用了代用品做了改裝吧?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