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熱水器的oring漏水

楼主(2019-11-22):
拆來水盤看 水盤皮有點變形但是沒有破
oring這種的不知道怎麼拆 好像整個做在裡面
請問感覺上水盤皮應該是穩穩地罩住所有進來的水
不會流過水盤皮到達頂針這邊啊?
為何頂針這邊還要有一個防水出來的oring?
開熱水時 微動開關雖然會頂到最後啟動了微動開關
但是從頂針的位置會不斷漏水
而且熱水也不會很熱
請問這個可能是水盤皮變形造成漏水過去頂針那邊
還是就是頂針的oring壞了在漏?
但是漏歸漏還是有啟動微動開關啟動點火啊?
為何熱水會比較不熱?

另外請問紅圈2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可以轉下來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用的
紅圈1號稱調水量的鈕 但是我這個鈕都紋風不動勒 鎖得緊緊的 從來沒有可以轉過

另外請問這種水盤皮 我可以買一般的水盤皮不帶鐵片的代替嗎?
(還是將舊鐵片拆下 直接放在新的一般水盤皮上面即可使用?避免被oring刺穿?)

水盤皮正面帶鐵片

水盤皮正面帶鐵片

水盤皮背面

水盤皮背面

頂針外面

頂針外面

頂針內面

頂針內面

頂針內面

頂針內面

1調水量2不知是什麼

1調水量2不知是什麼

网友A:
老大說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另外共同版規第三點要求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樓主沒提供廠牌型號或整機完整照片這些資料, 很多問題只能用猜的...
那個 "2" 可能是洩壓閥
熱水不熱一般跟頂針漏水沒直接關係...
頂針漏水最常影響微動開關不啟動造成不點火

网友:
你這水盤內因雜質過多卡或銹蝕,所以水壓調整旋紐卡住,只能清潔+WD40試試。
至於2那個是自動洩壓閥,新式的都會有。

至於頂針的 O-ring ,以前都用一字起子由外部頂端轉開就可更換了,你的圖片我實在無法清楚辨識。
不過這整組便宜,反正都壞了差不多,去買個零件加運費,不如整組新的。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說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 ...

我想重新貼圖依照上面寫的12樓方式 但是 怎麼沒有 修改文章的按鈕? 是否是因為移動的位置
型號是非名牌的大樓熱水器  我回家看再補上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我想重新貼圖依照上面寫的12樓方式 但是 怎麼沒有 修改文章的按鈕? 是否是因為移動的位置
型號是非名牌的大樓熱水器  我回家看再補上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重新貼圖依照上面寫的12樓方式 但是 怎麼沒有 修改文章的按鈕? 是否是因為移動的位置
型號是非名牌 ...

以後發帖再請注意即可。

网友:
有個東西很好用~找個厚一點的塑膠袋 剪水盤大小直接放在原本盤皮上面鎖回去..可以再戰3年

网友:
     會漏水就是表示密封不良了.水盤皮可能有小裂縫.肉眼不好觀看.需要有水壓時候才會出現.還是需要更換的.想省錢.自己拿去找水電五金的.拿給他看.他會找給你.如果新品看不懂如何安裝.可以順便問問.好一點的.花點小錢他會幫你換好.你自己裝大件就行.
     熱水不熱.一般就是熱水管路水垢阻塞.進水量少.導致用水時.純熱水水少太熱.加冷水熱水會熄火.我家用了1-20幾年的熱水器這樣.還有就是氣溫變化.你沒把熱水器溫度調高.所以感覺水不熱了.我家櫻花的sh-888型號熱水器.使用機械調溫.都調在春.秋溫度.一般夏天都洗冷水.偶而開熱水會覺得超燙.冬天太冷時會覺得水不夠熱.北部那邊可能要洗管路.南部氣溫高.我都是蓮蓬頭熱水不行用.就用洗臉盆

网友:
確定是oring 的話, 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559-1-1.html

這個或許有幫助, 房東一直用到2018年底賣掉房子前都沒再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重新貼圖依照上面寫的12樓方式 但是 怎麼沒有 修改文章的按鈕? 是否是因為移動的位置
型號是非名牌 ...

提醒關於修改文章的一注意事項

發文或回文後 [編輯功能]僅限於一小時之內有效 , 超過一小時時限僅能以[補充]只能再添加文字
  (原因是 不許刪文; 經過了很多事情後會這樣也是無可奈何的)

同時就算是以[草稿]方式存在論壇內也是 過了一個小時的編輯時限,圖/文也發不出去
似乎是前述衍生副作用
建議不要使用 [草稿]方式存在論壇內, 請自行於本機存文編輯確定後,再上傳發文貼圖

楼主:
後來又挑和鉤拿起白色蓋子將裡面奇怪的黑色塞子在套上一個Oring(抹黃油)
就停止漏水和溫度回正了
我這種的原來叫做臥式橫式水盤 下次再整組換掉 感謝回文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