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PL-AM rev.2.03G 不開機[開機鍵沒有電壓]

楼主(2019-11-22):
目前查到如下:
1.有 3.3Vsb
2.[開機鍵]與[reset鍵]的針腳都沒有電壓.

請指點下一步怎麼走,謝謝......

网友:
找上拉電阻......

网友:
P5KPL-AM R2.03G.rar (425.89 KB, 下載次數: 37)
#PSON 檢查看看是不是斷線

网友:
檢查IO下方的822  故障零件可能是822 或IO
822的2 4 6 8腳都是+3VSB 看看是否3.3V過822後就無電壓
點位圖 獅子魚大 有提供 你應該已經下載

楼主:
822的2 4 6 8腳(靠近IO這一側)有3.3V....

這樣可以確定IO掛了嗎???

補充內容 (2019-11-22 03:01 PM):
822排阻的8支腳全都是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822的2 4 6 8腳(靠近IO這一側)有3.3V....

這樣可以確定IO掛了嗎???

你說: 2.[開機鍵]與[reset鍵]的針腳都沒有電壓.  822排阻的8支腳全都是3.3V

可是.......822第7腳就是連接到開關  如果不是你量錯  就是822的7腳到開關之間....斷線
看看主機板背面是否有刮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 2.[開機鍵]與[reset鍵]的針腳都沒有電壓.  822排阻的8支腳全都是3.3V

可是.......822第7腳就是連 ...

我剛剛再量一下,開機鍵己經有電壓3.3V....

現在短接有過電了......之前短接過不了電,也不知道為什麼.....

Anyway....過電了.

現在不跑碼,我刷一下BIOS再上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 2.[開機鍵]與[reset鍵]的針腳都沒有電壓.  822排阻的8支腳全都是3.3V

可是.......822第7腳就是連 ...

刷完BIOS後可開機跑碼了........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