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ELL E6540 不過電維修(完成)

楼主(2019-11-22):
故障原因:外接POWER指示燈不亮

跟這篇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351-1-1.html

所以就照著修,結果1小時就完工

晚點補圖

楼主:
還真的就這樣被我找到了,扒掉後就直接可以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真的就這樣被我找到了,扒掉後就直接可以開機

如果能補上板號就更完美
拍照最好能由上正面拍比較能看出元件位置
VALA0 la-9411p.pdf (4.58 MB, 下載次數: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