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會員在玩Android-x86 ?

楼主(2019-11-22):
原本是想知道用起來的效能如何?
不過聽另一會員說他裝小電腦安裝失敗,看來不是很好裝的樣子。

网友:
用過, 效能沒特別注意
重點是UI 很不習慣
就跟手機接鍵盤滑鼠 一樣 也很不習慣

网友:
用 BlueStacks  跑  Android 很簡單

网友A:
我裝過17吋的AIO(acer Z3- 700),
螢幕轉向不能像真平板一樣隨心所慾,
WIN10的平板模式就能控制轉向,
系統會認硬體,
ATOM 小筆電(ACER ASIPRE ONE HAPPY)裝不起來,
AMD 小筆電(ASUS EPC 1201T)也裝不起來,
原生ANDROID平板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裝過17吋的AIO(acer Z3- 700),
螢幕轉向不能像真平板一樣隨心所慾,
WIN10的平板模式就能控制轉向,

其實我是想裝這一台試看看?

這台是從朋友那裡拿回來玩的,以現在來看效能不好,不過我只想讓它用最小的系統裝起來,能直接播youtube 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利用 LIVE CD 模式 run android without installation(USB 隨身碟開機)測試看看硬體能不能執行,或是執行的效能好不好。

Run Android on your PC

CloudReady(Chrome OS)也可以用 LIVE CD模式測試。
Cloudready USB Maker

其他還有很多 Lite system可以安裝,如 CentOS, Zorin 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想裝這一台試看看?

試這個吧,
Chrome OS
本體就是一個CHROME,
https://www.kocpc.com.tw/archives/168031,
至少這個的設計羅輯是滑鼠而不是用滑的,
操作起來比用滑鼠的ANDROID順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這個吧,
Chrome OS
本體就是一個CHROME,

請問你有裝過嗎?

网友B:
電腦的速度夠快,安裝Android-x86是可以的.....

好像 775的四核很夠用....至於其他較慢的CPU我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腦的速度夠快,安裝Android-x86是可以的.....

好像 775的四核很夠用....至於其他較慢的CPU我沒試過.

如果是775 4核,直接裝windows 就非常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775 4核,直接裝windows 就非常順了。

這Android-x86有些是可以寄生在Windows系統,當成一個程式用......

這樣二個LCD就可以左邊用win7,右邊玩安卓........或用安卓看劇......有些只有安卓APP有.

网友:
我看了一下,這台用DDR3的,用安卓當系統有機會可以跑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Android-x86有些是可以寄生在Windows系統,當成一個程式用......

這樣二個LCD就可以左邊用win7,右邊玩 ...

我是問能裝在小電腦的作業系統,並不是要左邊用win7,右邊玩安卓二個L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有裝過嗎?

報告!有裝過,
因為他需要登入Google帳號,
而且他的Word Excel等都是存在雲端
並不適合我辨公室當公共筆電用,
如果單純檔Youtube撥放器應該不錯用.

网友:
可以裝隨身碟先跑LiveCD模式看看,應該不難才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有裝過嗎?

我裝過 CloudReady版本的 ChromeOS(64bit)在asus BS5000,給朋友使用一年,上個月才又換回來(拿效能高的去換)。

asus BS5000沒有外顯,只用內顯很吃力,所以播放Youtube最高只到720p,有時會卡頓。
480p格式播放順暢沒問題。

BS5000規格如下
主機板    North Bridge: Intel® 945GC (FSB 533/800, PCIe 1.1)
South Bridge: Intel ICH7
CPU        Intel Celeron®220 1.2GHz (Socket M)
記憶體    原裝2GB 筆記型 DDR2 400/533/677/800   改裝到 4GB/533
顯示卡 (內顯)    on board intel GMA 950 (VDU/DVI)  (2048x1536)
電源        19V 65W adaptor
網路         內建網卡,加裝 mPCIe wifi/BT
OS          Windows XP Home 改成 CloudReady 64bit                                            |

補充內容 (2019-11-23 07:56 AM):
更正 記憶體為 3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有裝過,
因為他需要登入Google帳號,
而且他的Word Excel等都是存在雲端

謝謝說明,我再找時間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裝過 CloudReady版本的 ChromeOS(64bit)在asus BS5000,給朋友使用一年,上個月才又換回來(拿效能高的 ...

這台的CPU 好像是AMD G-T56N 1.65GHz,它只有雙核,我拿到的時候記憶體、硬碟、無線網卡都被拆走了,它有兩個記憶體插座,使用DDR3,我手邊只有2支1G的記憶體,加裝了一個32G的SSD,它好像是用HD 6320 獨立顯卡,試裝win10後跑很慢,看youtube 時全螢幕有時會頓一下,在工作管理員看CPU幾乎都滿載。

這台搞不好跟你的BS5000效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的CPU 好像是AMD G-T56N 1.65GHz,它只有雙核,我拿到的時候記憶體、硬碟、無線網卡都被拆走了,它有 ...

Wish 大,你這台的效能比較好,但也是用內顯(HD6320/6310),內顯會占用記憶體,所以 2GB記憶體可能不夠。

請看兩個CPU的效能分析:

Intel Celeron 220  vs AMD G G-T56N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的CPU 好像是AMD G-T56N 1.65GHz,它只有雙核,我拿到的時候記憶體、硬碟、無線網卡都被拆走了,它有 ...

你這個應該比他那個強5~10倍吧......

网友D:
這台我有興趣!~~~~

不知道用來跑鳳凰OS能不能裝?......安卓系統改的

配顆128GB 2.5"SATA、8GB DDR3-16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裝過 CloudReady版本的 ChromeOS(64bit)在asus BS5000,給朋友使用一年,上個月才又換回來(拿效能高的 ...

剛剛把主機安裝起來,順便更新測試。

原來我記錯了,記憶體只有 3GB,原配備 2GB,我增加的是 1GB(人老健忘)。
硬碟是2.5" HDD。

安裝好後,把系統更新成為 Chromim 64位元 78.0.3904.95。
覺得執行速度比以前還慢了,於是測試 Youtube能跑多少解析度,結果是 360p。

指揮艇組合,連上好康報報還沒送出去的銀幕(沒人要的孤兒)...

Youtube會自動調整畫質到順暢的條件:360p

看來這台應該要改裝成音樂播放器(volumio os)了。

网友:
Prime OS
引用 楼主:
這台的CPU 好像是AMD G-T56N 1.65GHz,它只有雙核,我拿到的時候記憶體、硬碟、無線網卡都被拆走了,它有 ...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4431287
看他寫的好像很簡單
安裝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Ny2451sz4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 大,你這台的效能比較好,但也是用內顯(HD6320/6310),內顯會占用記憶體,所以 2GB記憶體可能不夠。 ...

真是感動,居然這台會完勝~~~
看來得再去A記憶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應該比他那個強5~10倍吧......

小小一台,看起來很不上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有興趣!~~~~

不知道用來跑鳳凰OS能不能裝?......安卓系統改的

他那裡好像還有幾台,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問看看他有沒有想賣?
能不能裝什麼鳳凰OS就要自己負責了。

楼主:
嗯!應該找時間來試看看

网友E:
老大最後一張圖說明一切.

Thin Client原本就是作為連接終端機伺服器(Terminal Server)的用戶端,所以初始設定不會在上面安裝太多程式,硬體規格也不見得要多高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最後一張圖說明一切.

Thin Client原本就是作為連接終端機伺服器(Terminal Server)的用戶端,所以初始 ...

特殊場合用的電腦...例如大賣場查庫存貨物資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