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該不該去換碟煞卡鉗?

楼主(2019-11-23):
我那輛里程很低~年歲很高的老葉SV自從被我換掉原廠碟煞油之後就剛好

巧的很會發生碟煞跑空氣的狀況。油沒少、也沒露.....就是一段時間之後會軟掉

,本以為總泵活塞老化所以總泵換過了,但還是會發生....懷疑是卡鉗活塞油封

老化導致氣密不良,之前車行小哥很好心的幫我從總泵端添油放空氣...妥當一段

時間,現在又軟軟了.....

网友A:
沒緣。我本來有組NISSIN的,連車放在路邊好多年。
前幾天終於去報廢了,看到我手拿著大牌,才發現監理站好多回收業者出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緣。我本來有組NISSIN的,連車放在路邊好多年。
前幾天終於去報廢了,看到我手拿著大牌,才發現監理站好 ...

我的是機車捏~~~

网友:
以前騎過山葉RZX.剎車那邊也換過剎車油.剛換正常.但一段時間也會軟.如果沒大漏油.印象沒錯.車行老闆只是讓我再加一些剎車油進去.那段時間家中老是備著一瓶剎車油.如果平常不騎高速度.可以看看.超過40年車行.那老闆喜歡打高爾夫

网友:
要抓漏,先看是那裡漏

网友:
有些副廠皮碗油封很沒凍桃
根本撐不久就內漏了
找原廠總泵維修包更換試試

另外一點
更換煞車油用的號數
要對應皮碗材質耐用等級號數 (不然皮碗一樣被化學反應變質)

楼主:
沒有看出漏油的地方~~~而且剎車油沒有少....

過去是換機油時順便用針筒反推油回去....但撐得時間不長

後來有次師傅就給我沙密斯,開總泵放空氣補油...這就撐很久了

那我目前可以選擇去換剎車油(花六百).....(當順便排空氣)

或者換卡鉗總成...(車行不會幫你用維修包維修的)

之前總泵是換原廠的(Y牌技術店)

网友B:
卡鉗活塞的歐令掛了!!!把活塞噴出來後清一清表面,把歐令轉180度有時可以恢復正常!不然就要買過歐令!但方型的歐令很難買到,我用圓型的很久了也沒事!但不保證人人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鉗活塞的歐令掛了!!!把活塞噴出來後清一清表面,把歐令轉180度有時可以恢復正常!不然就要買過歐令! ...

這就得自己修了....

网友A:
沒錯阿~
Majesty 125的NISSIN卡鉗。

网友C:
是NISSIN,不是NISSAN
這是生產卡鉗相關產業的廠商啦~

一般卡鉗都會出修理包(含土封.油封),露天曾看過,一組印象約300

補充:
機車正確型號為何?
剛看馬車125的含土封.油封.活塞,一組才250元,還有200的,真是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就得自己修了....

順道升級對向六活塞吧...
煞車油會吃水,
D0T4一支也才兩三百,
夠換個好幾次,
沒事買一支回來補油跟換油吧,
小弟的老傳狼是煞車油視窗老化漏油,
還沒換總泵前是每週從總泵補煞車油,
補了一兩年還沒用掉半罐.

网友E:
方形O ring沒屋頂有賣,不然對岸也淘的到
料不貴,會DIY的話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阿~
Majesty 125的NISSIN卡鉗。

給我也沒辦法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NISSIN,不是NISSAN
這是生產卡鉗相關產業的廠商啦~

是,我知道....問題是我沒工具啊,得給車行賺

車行不會給我用修理包翻修卡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順道升級對向六活塞吧...
煞車油會吃水,
D0T4一支也才兩三百,

我想升級氣壓煞車~~~

就是看到煞車油很便宜....照理講應該買修理包換活塞換油封
這樣應該就能搞定,但可惜的是我沒工具可讓我自己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形O ring沒屋頂有賣,不然對岸也淘的到
料不貴,會DIY的話很划算

嗯......但是沒工具,買齊工具DIY恐怕為了喝牛奶而養頭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知道....問題是我沒工具啊,得給車行賺

車行不會給我用修理包翻修卡鉗的..... ...

嗯...車行幾乎不會接這種工時多賺的少的工作

前幾天機車氣嘴裂掉,騎到車行換掉後,又發現輪胎有小漏氣
車行居然說這不能補,得換胎
付了150換氣嘴的錢,回家自己補一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車行幾乎不會接這種工時多賺的少的工作

前幾天機車氣嘴裂掉,騎到車行換掉後,又發現輪胎有小漏氣

因為吃人頭路的不可能用維修包幫你修,老闆就沒得賺了~~~不符經濟原則

一律換總成既好賺又省工還不用後續有爭議跟你揮....

之前那位師傅就因為跟我有比較熟,然後店裡沒客人,就幫我拆龍頭

開總泵添油排空氣....沒額外收工資(順便換機油)...就凍比較久了...

久久會軟.........以前沒換過油的時候都根本沒問題

該不會用錯煞車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吃人頭路的不可能用維修包幫你修,老闆就沒得賺了~~~不符經濟原則

一律換總成既好賺又省工還不用後 ...

煞車油有DOT 3、4、5
一般汽機車都是用4號煞車油居多,同號數,好壞差在耐溫高低

煞車油容易吸附水氣,有水氣就會有氣泡,煞車軟就代表管路有氣泡
我有幾台機車,騎車速度都很快,使用ATE這個牌子裡面耐高溫型號的
一罐200多~300元,很推薦

楼主:
我去修也只能用店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修也只能用店家的

其實是可以的
錢照付,他們還省下煞車油的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是可以的
錢照付,他們還省下煞車油的錢

我的機車是用DOT-3的...

上次換他們用啥的沒注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沒工具,買齊工具DIY恐怕為了喝牛奶而養頭牛了....

A大您還缺哪些工具,小弟看了維修手冊,應該除了扣環鉗,常用工具就夠了
如果沒有孔布雷莎,也可以一邊倒煞車油一邊壓煞車握把,把分泵活塞推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大您還缺哪些工具,小弟看了維修手冊,應該除了扣環鉗,常用工具就夠了

哇蝦米攏沒...............

我的老車車是YAMAHA的SV-125(XC125R)是迅光骨風光殼的系列姊妹車...
(當年出一大堆只有殼不太類似的車款)

可惜你太遠,不然我出罐罐找你一起玩....

目前我是懷疑是卡鉗的活塞油封老化會漏氣(隨著活塞運動空氣跑進去)....
可是車行不可能會幫我用維修包來處理,一定換卡鉗總成....零件好像不貴
但我猜連工帶料可能要一千多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哇蝦米攏沒...............

我的老車車是YAMAHA的SV-125(XC125R)是迅光骨風光殼的系列姊妹車. ...

小弟上沒屋頂的看,YAMAHA的分泵活塞含油土封2個一組450,1顆分泵1000,其實也還好

迅光總分泵分解圖

网友G:
會不會是 浮動銷鏽掉卡住,來令片吃單邊誤以為軟掉,初期未必看得出兩邊來令片厚度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上沒屋頂的看,YAMAHA的分泵活塞含油土封2個一組450,1顆分泵1000,其實也還好

我問過換煞車油要600,假如換分泵沒超過1500似乎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是 浮動銷鏽掉卡住,來令片吃單邊誤以為軟掉,初期未必看得出兩邊來令片厚度差異。 ...

意思是來令只磨一片?
我來確認ㄧ下

网友:
對了! 之前我遇過卡鉗沒置中,吃單邊,來令片用久了磨薄後,就會因為活塞推泰出來不平均
導致鎖不死,可以先觀察是否有不平均
不平均可以換薄墊片,暫時換新的來令片也可以,但不久後還是會吃單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