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V3-772G 時開時不開

楼主(2019-11-23):
型號:Acer Aspire V3-772G
板號:VA70HW
故障原因:時開時不開,不開時按開機鍵無反應,能開時一切正常,關機後,不一定又能開

測量
CON6504 開機小板座,PWR_SW# 有 3.3V、LID_SW# 有 2.5V,想說偏低,

處理
更換 EC 後,LID_SW# 一樣 2.5V,狀況一樣

裝上開機小板後,線路有經過小板上的 HALL 感應器,再量 3.3V,狀況一樣

處理
刷雙BIOS,狀況一樣
換南橋 32.768khz ,狀況一樣
換掉3V、5V待機電容,狀況一樣

測量
查看南橋的條件好像都正常,想說開機跟EC、南橋有關,加上四代南橋 HM86 ( SR17E ) 故障率高,所以就干南橋了

換上後,能正常開機,進系統發現 i5-4200M 未啟動HT,應當模擬四核,只看到兩個核心,原本認為OS問題

讓它開著,過一回兒再來看卻已經斷電,以為休眠,喚不醒,再開顯示不正常關機,原本認為南橋還是有問題 (淘X黑心貨)
後來放在面前等它掉電,準時30分鐘,想到了吧,ME在作怪。這時已經刷回原機雙BIOS

這邊有個疑惑,ME模組似乎會在更換南橋或EC後,內容會被改寫。來不及驗證

此機BIOS有兩顆,ME獨立一顆,後來手動將ME BIOS,Clean 掉後,刷上後,CPU四核心出現,30分鐘不掉電

418.02 KB, 下載次數: 24

點位圖

3.41 MB, 下載次數: 26

原機雙BIOS,ME改過

网友:
更換橋都要先備份BIOS 換好後要刷回去就不會掉電 自從有ME出來
INTEL 換橋都要重刷BIOS AMD 的就沒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