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酷幣標得的 BR886A 電容檔無法測量 維修

楼主(2019-11-23):
在這篇 3樓 提到 檢視了 酷幣標得的 BR886A

發現  電容錶功能喪失,一直顯示 OVER LOAD ,尋了半天找不到異常零件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93-1-1.html

故障表現,按電容檔,正常會先顯示 OC ,上電容後即開測,再次按下電容功能鍵,可以調整檔位
故障情形就是 無法開測,測試結果一值顯示 OL ,按下電容檔位按鈕有反應,但無法跳轉,無顯示測量結果,就一直顯示在OL

今天再拆測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 電容檔 測試腳 歐姆檔對地 阻值

^ 電容檔 二極體檔測試

^ OPA 第一腳對地

^ OPA 第二腳對地

^ OPA 第三腳對地

^ OPA 第四腳對地

^OPA第八腳對地

^ OPA 第七腳對地

^OPA第六腳對地

^ OPA 第五腳對地

^電晶體 測試

以上未發現異常

^已經無招了,乾脆把這區塊都吹一遍,上了助焊膏,溫度330度風速最大,吹到貼片會動就好

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變天了,他在跟我鬧脾氣,要吹暖氣了

以上整個過程,當然不是只有上面的測試而已,只是很多沒拍到圖,還有其他元件的測試等等,有拍到的就編近來,沒拍的就請意會吧!!

网友A:
这类故障现象要么是接触不良,要么就是元件不良。时隐时现的问题解决起来头疼。希望楼大这机子就此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故障现象要么是接触不良,要么就是元件不良。时隐时现的问题解决起来头疼。希望楼大这机子就此康复! ...

目前為止是沒發現其他問題,至於各項功能要再實測

用吹的補焊就完修,也只能說可能是接觸不良或是焊點劣化脫焊這類為主因了,

用肉眼看不出來阿,電子顯微鏡,還在等預算,老花了沒放大鏡已經沒辦法手工直接焊了

這台最好用的就是測電容了,可以在線測試,

另外提醒,這台在線測得的電容值是等效電容值,也就是這一路電路中的總電容值

例:在線測一顆1000u電容,實測值為 3300u 這是正常的喔,因為線路中可能併了其他電容

所以測1000u電容,實際的總電容值為3300u屬正常的

网友:
Es老師是我的偶像,沒步就自己想

网友B:
可能是萬惡的便宜助銲劑在精密小信號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萬惡的便宜助銲劑在精密小信號上的問題~

我是猜想是不是寄送過程碰撞造成的脫焊

沒發文前我有動過OPA和幾顆電容,能測的都測了,

沒招了才想到,全面補焊這招,果然有用!!

我的助焊膏是跟學姊拿的,也用很久了,還剩很多!!

网友:
沒想到居然是因為運送的震動就脫焊了, 產品量產時的焊接還真得好好控制才能避免出廠時的潛在不明問題呢

恭喜問題解決,又回復活跳跳好表一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