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PHILIPS 33349 RGB版 全電壓 LED 吸頂燈 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23):
同學拿來了一台PHILIPS 33349 LED燈
說當初花了一萬多買的
最近壞掉了打電話問飛利浦說只能買新的沒得修
所以拿給我玩玩看

問題點是插電後沒反應
拆開來看外觀,首先發現有一顆電容已經有點爆了...先換掉再說

再用電表量一下保險絲,發現也已經壞掉開路了

不過手邊沒有方形的
找到之前有多買了一樣是250V 5A圓形的
換上去試試看

換完這兩樣通電正常,順利完修

組裝回去,打完收功
材料費應該不到十元吧
DIY無價

网友:
恭喜完修。我建議電解電容全換,省得下次又要花時間

网友:
賺到一萬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這應該算軟的了,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這個燈當初如何買下手的
小弟都用1個200的燈泡座或沒柔光罩的直管日光燈座,很難想像這個價位的燈具市場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這個燈當初如何買下手的
小弟都用1個200的燈泡座或沒柔光罩的直管日光燈座,很難想像這個價 ...

我當初也很納悶,這麼貴怎麼買的下手...

同學回覆說因為住處的天花板比較低一點

所以需要比較扁一點的燈...所以看來看去就挑了這盞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