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HILIPS HD9220 飛利浦健康氣炸鍋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24):
PHILIPS HD9220 飛利浦健康氣炸鍋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HD9220

2.故障情形~誤用AC220V電壓導致風扇不會轉

3.檢測風扇馬達溫度保險絲燒斷了,還好有了它不然馬達線圈就報銷了

4.找一顆規格相近的溫度保險絲壓接定位膠帶貼回,組裝測試馬達就會轉了

5.加熱線圈很粗勇燒不壞

6.液脹式感溫器感溫頭

7.液脹式感溫器本體

8.液脹式感溫器控制旋鈕,最低溫80℃

9.液脹式感溫器控制旋鈕,最高溫200℃

10.30分鐘定時器本體

11.30分鐘定時器旋鈕

12.上方進氣口

13.上方進氣口蓋板

14.排氣口

15.網籃

16.炸鍋

17.網籃+炸鍋合體

18.試炸~消耗功率約1300W

19.炸芋頭~初試啼聲~有點過頭硬了點也沒抹到油,不過還是很香啦!!!

20.盛盤享用

网友:
讚讚讚
學到很多

网友A:
哇~~~看這耗電量,整條迴路都給它佔滿了....

這氣炸鍋的原理是啥.....

那熱線圈好像電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看這耗電量,整條迴路都給它佔滿了....

這氣炸鍋的原理是啥.....

感覺像是...旋風式烤箱...的進階版

就是烤箱+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看這耗電量,整條迴路都給它佔滿了....

這氣炸鍋的原理是啥.....

熱空氣恆溫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旋風式烤箱...的進階版

就是烤箱+風扇...

好像很神奇的樣子

网友:
跟烤箱不一樣?

网友:
現在一般家庭住宅都有220v的插座嗎?lkk的我不太明瞭,為何經常有誤插的狀況,冷氣的插座也不同,還是現在的住宅都有?

网友C:
就是有風扇的烤箱…
有風扇強制循環,溫度會比較均勻
空間比較小,速度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旋風式烤箱...的進階版

就是烤箱+風扇...

說進階好像太看不起旋風式烤箱了

我覺得是縮水版+精品化

网友C:
取這個名字,你打算賣5位數厚

液脹開關再怎樣也 ±20℃,料理用溫控ok,玩小雞不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有風扇的烤箱…
有風扇強制循環,溫度會比較均勻
空間比較小,速度比較快 ...

曉得咧~~~~(四川口音)

就是比烤箱熱輻射傳導熱能的更均勻升溫...

那怎會用氣炸這詞咧??....會有酥炸的口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這個名字,你打算賣5位數厚

液脹開關再怎樣也 ±20℃,料理用溫控ok,玩小雞不ok ...

應該取名......微電腦熱風均溫烹調鍋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哇~~~看這耗電量,整條迴路都給它佔滿了....

這氣炸鍋的原理是啥.....

就是在小空間裡面用高溫氣流加熱,熱量集中是其特點,我家都用來烤堅果、花生,省時省力也烤得很均勻。

腰果大約160度8分鐘就可以烤得很漂亮。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同款式,使用很多年了定時器偶而會卡住,拆開來把齒輪潤滑再裝回去就正常了。

上面那片蓋板不是很好拆,硬橇開卡榫斷好幾個,還好裝回去還卡得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小空間裡面用高溫氣流加熱,熱量集中是其特點,我家都用來烤堅果、花生,省時省力也烤得很均勻。

堅果買生的烤?....生的會比較便宜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堅果買生的烤?....生的會比較便宜嗎?

便宜很多,迪化街南北貨行一台斤約280元,重點是要吃多少就烤多少,沒有返潮的問題。

网友:
  >>>>>>>> 1300W功率,耗電量真是嚇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很多,迪化街南北貨行一台斤約280元,重點是要吃多少就烤多少,沒有返潮的問題。 ...

知道了....之前買人家炒好的不便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