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萬國牌AE-15S茶葉蛋鍋維修實例

楼主(2019-11-24):
萬國牌AE-15S茶葉蛋鍋維修實例

1.故障~不過電

2.型號~萬國牌AE-15S

3.老設計底部未開孔,拆開檢修要從2側鍋耳拆起,偏偏1顆螺絲生鏽咬死,用WD-40滲透除鏽經過1天還是退不出來,最後拿出熱風槍伺候從內壁加熱後使盡力氣轉出螺絲。

4.內部機構與配線

5.簧片開關接點燒毀

6.上網找不到原廠零件,只好買相似的開關接點修改代用

7.新、舊品分解-->重組-->移植OK

8.新開關接點較長,上機需重新定位避免干涉與短路

9.接點閉合狀態測試OK

10.接點斷開狀態測試OK

11.完修測試OK,消耗功率約980W

网友:
試煮茶葉蛋?

网友A:
請教wet大,為何熱風槍伺候從內壁加熱後就可轉出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wet大,為何熱風槍伺候從內壁加熱後就可轉出螺絲?

熱脹冷縮原理,不同金屬膨脹係數不同,當溫差超過一定比率就會出現細微間隙,就比較容易退出螺絲。

當然也有C計畫~鑽穿螺絲頭,夾出螺絲或磨平鑽洞重新攻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wet大,為何熱風槍伺候從內壁加熱後就可轉出螺絲?

修車廠螺絲退不下來也常用直火烤,
一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