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掌訊9217 換完擴大IC後不開機

楼主(2019-11-24):
掌訊9217 換完擴大IC後不開機
更換IC前是可正常開機使用,更換IC後就無法開機了......

也不知道該從何著手查起,只能通電裸測和上車子通電,解果都無法開機!

放上照片

補充內容 (2019-11-24 05:29 PM):
補充...車用安卓機

補充內容 (2019-11-28 05:16 PM):
結案.....施工時螢幕拍線以及螢幕摔裂無法判斷是否正常!

网友:
型號一樣嗎?

楼主:
不同,7388換2030,懷疑2030附的電容25V10000uf是不是也要一併更換!?
因為10000uf那顆體積太大外殼蓋不上!

网友A:
PA2030 因為網路寫手推薦聲名大噪有許多假貨,
實際焊接前應想方法確認物品好壞再焊上.

网友B:
PIN_22_MUTE   PIN_24_PGND4 這兩腳沒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2030 因為網路寫手推薦聲名大噪有許多假貨,
實際焊接前應想方法確認物品好壞再焊上. ...

的確沒先檢查IC好壞,只能等2030到了再換回去試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_22_MUTE   PIN_24_PGND4 這兩腳沒短路嗎?

前輩好眼力.....明天抽空拆下量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