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ooler master v1200 維修

楼主(2019-11-24):
請問版上各位達人
問題  無法啟動
我通電110v 那些"區域"不能用直流電錶量測

補充內容 (2019-11-24 05:00 PM):
沒有+5VSb

网友:
有無+5vsb呢!

网友:
為了避免害死自己請你先爬文先,有基礎概念再來修~~~

這觸電可是會出人命的.............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好.抱歉 我修改

楼主:
刪我帖 .我重新發

网友B:
此顆型號,查pdf資料,研究看看有沒有壞,
原則下,當然大電容要有160v直流電壓!

网友A:
這篇已經有會員回覆無法刪除,下次請配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顆型號,查pdf資料,研究看看有沒有壞,
原則下,當然大電容要有160v直流電壓!

黃色箭頭這顆ice20r4765我換新的.
他原本有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已經有會員回覆無法刪除,下次請配合即可。

好 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黃色箭頭這顆ice20r4765我換新的.
他原本有裂

沒有基礎概念亂修  挺危險的;
有基礎概念  那就要把你先前處理/量過了那些 交代清楚

ice20r4765 沒這IC...只有以下這相近
ICE2QR4765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efd012729e82c754df0

ICE2QR4765 "...他原本有裂..."
          那 PIN3_CS 出去那個電阻  通常會一起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基礎概念亂修  挺危險的;
有基礎概念  那就要把你先前處理/量過了那些 交代清楚

ICE2QR4765
我買過
是我打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基礎概念亂修  挺危險的;
有基礎概念  那就要把你先前處理/量過了那些 交代清楚

我重新量再報告上來

网友:
這電源跟海韻X850很像,誰有這種類似型號的電路圖提供?我有個海韻電源故障現象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