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H61M-DS2 主機板 貼片電容規格詢問

楼主(2019-11-24):
主機板型號:GA-H61M-DS2 Rev 2.0

故障原因:無法開機,CPU風扇轉一下即停止,

如圖片 , 主要該濾波電容短路 , 已經吹下來可開機了 , 但手上沒有圖紙 , 無法知道電容的型號規格 ,
希望先進不吝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

隨便找一樣大小的補上就行了。

网友:
電路圖
點位圖
GA-H61M-DS2-R2.1 linh kien.pdf (94.01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 終於找到規格了 , 感激不盡